YS-S4飞控在天7设置方法

楼主(2013-09-11):
我是新人,才玩航模一个多月,我说一下自已是怎样设置天7控的,乱搞。。高手就不用看了,。。

首先开控,进入正反设置全设为逆,

天7有个旋钮开关,刚好就是6通道,我把他换到7通道,但是7通道是会回位的,所以要把他和K1来混控,还有就是5通道,是个三位开关,S4只要两位开关就行了,这就要混控了,

上图
可编程混控1

可编程混控2

楼主:
把三位开关打到0,以后只用K1和K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星啊,顶!!!!!!!!

能实现了吧,天7全部道通都用上了,还留了个旋钮开关接云台,我现在正在把S4装上飞越680,星期天放假去试飞。。。

网友:
研究的好透彻啊

网友:
用过天7的路过~这控很不错

楼主:
用天7都顶顶吧。。为咱天7加把油。。。。

网友:
wo也有   天7

网友:
俺也是用天7的

网友:
图片太小没看清楚

网友B:
看你們用得這樣開心,就想試試這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們用得這樣開心,就想試試這控!

來!頂頂頂一個先!

网友:
这帖子来的太及时了,但是有个问题不懂,7通道的回位开关是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是天7控 s4~~支持一个

网友:
用直机模式的吧螺距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五通道锁尾通道选择开关通道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帖子

哥们是胶州的吗?

网友:
有用JRXG8的嘛 教下怎么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三位开关打到0,以后只用K1和K3,

高手你的意思是吧V1旋钮开关关到左手边。。。然后只用K11和K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你的意思是吧V1旋钮开关关到左手边。。。然后只用K11和K3吗?

不是啊,天7有个旋钮开关,刚好就是6通道,我把他换到7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天7有个旋钮开关,刚好就是6通道,我把他换到7通道,

好像更复杂了 。。头晕了可以加Q。具体传授点技术吗4463446零1

网友:
S4求帮忙啊   怎么设置啊 接受的5通道就是遥控上的K2。。6通道就是V1旋钮是不????现在麻烦的6通道也就是旋钮开关。S4只要两个两段开关就可以了单怎么设置啊

网友D:
在问S4好像没7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问S4好像没7通道吧

把S4的6道通插到天7接收机的7通道。。

网友(2013-10-16):
研究的透彻才是根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