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舵控制不了,有视频求解救

楼主(2013-09-11):
求解救,是什么问题啊,哪里设置错了。还是陀螺仪坏了???

另外我450 常规模式,螺距曲线是:油门最高点大浆角度超过13°,因该把两根最长的拉杆,拧短吗?

另外我可以使用这套曲线吗?或者谁帮我修改下。帮我弄一套9个点的450曲线(本人实在不懂怎么设置——

   油门曲线:常規  1: 0.0      2: +14.0    3: +28.0    4: +56.0    5: +70.0    6: +77.5    7: +85    8: +92.5    9: +100.0
               特技 1: +100.0    2: +92.6    3: +84.5    4: +77.5    5: +75.0    6: +77.5    7: +84.5    8: +92.6    9: +100.0
    螺距曲线: 常規  1: +40.0    2: +46.6    3: +52.7    4: +56.3    5:  +61.0    6: +70.0    7: +80.0    8: +90.0    9: +100.0
               特技   1: +100.0    2:  +87.5    3; +75    4: +62.5    5: +50.0    6: +62.5    7: +75.0    8: +87.5    9: +100.0
   油门锁定:-14(可调),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求解释下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你飞了吗?

网友:
貌似正常啊,有陀螺仪参与就是这样的,飞起来看看。

网友:
哥们你太年轻了,锁尾的陀螺仪,就是这个原理,里面有负反馈信号算法。

网友:
没飞就是屁话一堆!!!!!
试想一下!你打摇杆=》陀螺仪命令=>舵机去执行,但是你鸡*巴(监控)死鸡一只如何让陀螺仪到达你的摇杆所指定的位置?
白痴还是菜鸟?
如果是菜鸟就潜水吧!!
功课不学好就别忙玩机子,小心未杀人反自残………………
别介意我爆粗口,我从来没人带,自己学记得牢!!!!
自己斟酌吧!!

网友:
锁尾陀螺仪不回正是正常啊

楼主:
打十分之一的摇杆,舵机会慢慢到最大行程是正常的?飞的时候固定打舵自旋岂不是越来越快,正常现象吗?

网友:
尾舵机正常
目测lz是什么都不懂就被tb上的套机迷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十分之一的摇杆,舵机会慢慢到最大行程是正常的?飞的时候固定打舵自旋岂不是越来越快,正常现象吗?

别人跟你讲锁尾陀螺的原理嘛,你不懂。。。别人跟你讲正常嘛,你还不信。。。。。论坛的搜索功能吧,还不用,。。。。新手一上来就直接提这种问题,基本原理都没弄清楚,就你视频描述的问题几年前论坛应该就有很多问的人和解释的人。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一切正常~!你想多了!

网友:
不懂在说些神马

网友:
我的是GY401 锁尾DS520也跟你的一样。飞着飞着猛的一打舵,就开始疯狂自旋。下来后跟你的情况一样,舵机不受控。后来把舵机外壳四个螺丝松了松,好了。我的可能是因为舵机卡死了。

网友:
非常好啊,大家支持

网友A:
看楼主被喷得体无完肤,我来给你个正确答案吧:你打舵的时候,陀螺仪要给舵机一个命令,直到尾巴转到相对应的位置,但是你的飞机没起飞尾巴动没动作、从而导致陀螺仪判断所给的螺距不够、因此继续加大螺距,明白了吗? 模型不是玩具,楼主要多潜水啊,还有非常多的东西要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被喷得体无完肤,我来给你个正确答案吧:你打舵的时候,陀螺仪要给舵机一个命令,直到尾巴转到相对应 ...

谢谢这位大哥。。当然我也不会怪楼上喷我的几位。

网友:
把飞机飞起来试试!~~~

网友B:
集体螺距大 了用螺距曲线调低
你用手左右晃尾巴滑块往相反的方向修正就对了!这叫琐尾
陀螺琐尾要超过50%才能锁的住尾巴!最长的 那个2个连杆是调螺距0度用的 ( 把电机2根线拔掉油门推到中间调0度)
直机我也刚玩不知道回答的 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体螺距大 了用螺距曲线调低
你用手左右晃尾巴滑块往相反的方向修正就对了!这叫琐尾
陀螺琐尾要超过50 ...

多谢了呵呵

网友C:
好像特技螺距曲线错了,不可以是100、50、100,应该是0、50、100。你当前的螺距曲线千万别翻,会惨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特技螺距曲线错了,不可以是100、50、100,应该是0、50、100。你当前的螺距曲线千万别翻,会惨炸的!

特技油门错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技油门错的是吗

特技模式的螺距曲线是错的,不应该是V字线,这样的话你的油门杆中点以下又是正螺距了,应该是从低到高的对角线,油门中点以下是负螺距

网友:
陀螺仪在锁尾状态下(感度一般高于50%),静态测试方向舵是这样的。如果你要看方向舵的正常反应要将陀螺仪设在非锁尾状态(感度一般低于50%)。仔细看下陀螺仪的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被喷得体无完肤,我来给你个正确答案吧:你打舵的时候,陀螺仪要给舵机一个命令,直到尾巴转到相对应 ...

你的名字好邪恶  还有内涵   就不是不知道 飞飞是谁?

网友:
我觉得吧,楼主还是再多学习下再飞,不然,炸飞机事小,流血事大啊。

网友:
就那个论坛上说没烂尾那本书,我看挺好的,去搞一本学习吧。虽然讲的不深,但是初学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特技螺距曲线错了,不可以是100、50、100,应该是0、50、100。你当前的螺距曲线千万别翻,会惨炸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