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sx飞控四旋翼配置 ~~~~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3-09-11):
纯纯的新手,求各位推荐四旋翼的配置,计划用superX飞控,请各位推介配置啊~~!主要想玩玩摄影 拍点小片
目前这几样配置各位看看怎么样  如果不好请明示 在下洗耳恭听

飞控:superX (可以吗...)
机架:飞越650

电机:不知道用什么...
电调:好盈30a
云台:飞越的狗3 (或者有别的选择?)
图传:5.8g 不知道用多大功率的,还有就是用什么牌子的,蘑菇头还是?
电池:不知道用什么啊~~~~~!
桨:也不知道用什么啊(啊~~自尊碎一地啊)

还有遥控器,各位大神口中的“控”  准备用 天地飞9   这个控的接收机可以么

网友A:
superx是不错的,不过普及版只能飞4旋翼,这个比较不爽

电机恒力4225/4822或者朗宇x4108s

图传没啥牌子,我用某宝阿达推荐那个1000mw的,还不错,还有一个a开头的品牌看坛子里用的人也挺多的,某宝搜“5.8 图传”就销量前几个

电池随便了花牌,格式中等,便宜的达普这些,反正一分钱一分货

桨apc正品省心好用精度高,价格不便宜,1238起,能上多大上多大

控有钱上futaba没钱天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erx是不错的,不过普及版只能飞4旋翼,这个比较不爽

电机恒力4225/4822或者朗宇x4108s

谢谢   麻烦你了 很详细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再来 ~恭喜发财!

网友B:
SUPERX还是不错的
净负重1200克的定点视频,完全脱控

电池4S,电调20A足足的
考虑后续升级就用低KV的电机,6S电池,当然电调也要换铂金的
图传不用太大,我用200MW的,多旋翼一般不超视距,200米左右的距离已经开不清了
SUPERX正常飞只要6个通道,就是4个比例,一个三段一个两段开关。加感度一个旋钮(可以不接),再加云台一个俯仰一个快门,8通道就可以了。我用微单航模摄影是双控,一个控专门控云台及拍摄,2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PERX还是不错的
净负重1200克的定点视频,完全脱控

太感谢了     目前还没搞懂电机kv值高低的影响

网友:
新手帖看

网友:
慢慢看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