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问一下,多旋翼飞行的时候如何辨别姿态?

楼主(2013-09-12):
发帖问一下,多旋翼飞行的时候如何辨别姿态?

网友:
你是不是说前后?

网友A:
前后臂颜色不一样,或者是有灯,也有通过脚架判断的,还有就是带图传,看看屏幕即可。

网友B:
随便掰一下摇杆儿,看看它往哪边飞就知道了!

网友C:
我是在前脚架上帮俩红色丝带。

网友D:
这个做法简单好用啊

网友E:
呃 楼主可以试试三轴哈

网友F:
除了加图传好像没其他好方法了吧

网友G(2014-02-17):
視距內看飛行姿態,沒竅門,飛久眼睛就習慣了,雙手自然會打舵
視距外就看螢幕FPV囉

网友H(2014-04-15):
我的是力臂颜色不一样区分的,感觉飞远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真是糟心啊。还是有图传和OSD才是王道

网友I:
不同机壁或桨叶的颜色,晚上靠不同的闪灯。

网友J:
白天,200米以外只有靠osd或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