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三相变频器用220单相的方法

楼主(2013-09-12):
雕刻机想上电主轴,公司垃圾里找到几个坏的三相2。2KW变频器
慢慢修好了三个

可是家里没有三相电

经过研究,方案有:

1,卖掉,买220v输入的
这个最简单,还能剩点钱,不过可能要改电机

2,220变380单相2KW自耦变压器
投资200+,手头几种变频器都没有缺相保护
(欧姆龙2000多块的也没有。。。。。。)
可行,有点重

3,2方案的变化,买台小的双输入铁芯焊机
用初级当自耦变压器用
投资也是200+,好处是有电焊机用了

4,我的方案,这个目前不太成熟
主要是NTC还没到货
感兴趣的人多的话
我慢慢整理一下资料。

5,你的方案。高手说出来听听吧
哪怕是思路也好,我来做实验。

网友:
你的主轴电机多大啊?

网友A:
直接买220v单相输入380v输出这样的变频器。别说没有,肯定有的。
还有一种方案是劈相器

网友:
我赞成方案3的做法。

网友:
我又来拿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220v单相输入380v输出这样的变频器。别说没有,肯定有的。
还有一种方案是劈相器

劈相器是不是裂相器啊?
需要一电感一电容,串联或者并联
这个方案适合三相电机直接单相使用
变频器是整流输入,不行的

网友B:
慢慢修好了3个,,,来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修好了3个,,,来钱啊

我职业电工,弱电这块还行
只要电脑板没坏
其他电路小儿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职业电工,弱电这块还行
只要电脑板没坏
其他电路小儿科了

那你完全能够改造整流电路和电压检测电路,改360V边220V输入,可参照220/380输入的变频器改制,

网友:
我也是有个3相的变频器,也愁怎样可以用在220v,

网友C:
不嫌麻烦的话----220单相电机拖动三相发电机,然后接变频器

网友:
我的是用2,也是用一台380变220的变压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420,7.5KW,该变频器允许单380V输入。

网友D:
变频器是可以单相输入的。只是输出功率小很多了,小功率电机应没问题。下图是西门子MM430的接线图。

网友:
来拿分的,呵呵。

楼主:
4,我的方案
考虑到我只用800w主轴
功率相对较小

因此选用了全波倍压整流
为了防止电容充电对电网和整流元件的冲击
输入串入1015NTC
实际试机空载正常,带1KW普通电机没问题
但是带2.2Kw电机,空载没问题
加载不到满载NTC就冒烟了
因该是选用的NTC电流不够
考虑跟变频器输入一样改用固定电阻并联充电继电器
实验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完全能够改造整流电路和电压检测电路,改360V边220V输入,可参照220/380输入的变频器改制,

这部分电路已经测绘了
大致是这样:

这个方案使用没问题
但是:
1,变频器母线电压显示不对
2,要改动变频器
3,电机要改成220v三相
4,有能力能改的人有几个?

所以,我没有选择它。

改的方法就是短路掉823电阻
变频器接单相电源
调出母线电压参数
显示在500左右就差不多
差的太多就是换不同的电阻试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嫌麻烦的话----220单相电机拖动三相发电机,然后接变频器

这个方案实际中还是有的
早期运五飞机的中频电源就是这么来的
我家里还有一个500w的呢
根本就不用变频器了
或者说是个机械变频器

学名叫电动发电机,俗名“吃拉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是可以单相输入的。只是输出功率小很多了,小功率电机应没问题。下图是西门子MM430的接线图。

部分小功率变频器确实可以只接两相
注意是两相,不是单相
220级的可以接单相,也可以接三相220

380级的接单相,会报LU错误
输入欠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分小功率变频器确实可以只接两相
注意是两相,不是单相
220级的可以接单相,也可以接三相220

你好,这个电路图是西门子现时的型号MM430手册上的,上图写明是单相接法,行不行我也没电机试,变频器倒是刚好有个,7.5千瓦的。

网友:
西门子420接线端如下:L1,L2/N,L3,也就是说只要将220V用变压器升压380V,接L2/N和L1或L3任一相就行。

网友:
我又来拿分啦。哈哈。

网友:
貌似变频器可以单项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
貌似电机是星形接线可以改三角形接线。
也就是电机可以三相220V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是可以单相输入的。只是输出功率小很多了,小功率电机应没问题。下图是西门子MM430的接线图。

这个接线图针对的是220输入的变频器
我的问题是
只有380三相变频器的情况下
怎么使用家用电

网友E:
能这么接?能单相变3相?还想问一下变频器里输出的3相220v为啥不能带伺服驱动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这么接?能单相变3相?还想问一下变频器里输出的3相220v为啥不能带伺服驱动器啊?

当然可以了,有成品
大部分变频器是交-直-交变换
它才不管什么输入呢
接直流电输入都可以的

改装的我也已经用上了
只是在寻找最佳方案

三相伺服电机除去编码器
就是个三相交流同步电机啊
可以用变频器驱动
只要电流,电压合适
完全没有问题

伺服驱动器是一个整流输入的设备
什么变频器也不支持
你直接用变压器驱动就好了

变频器只能驱动纯阻性负载和电感负载
说明书更是严格说只支持三相异步电动机
实际上设置参数合适
也支持三相同步电动机和三相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了,有成品
大部分变频器是交-直-交变换
它才不管什么输入呢

哦!参数!修改一下参数就能从变频器里出来电接在变压器上吗?这么的话通过变压器输出到伺服驱动器上不也是可以的吗?能不能这么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参数!修改一下参数就能从变频器里出来电接在变压器上吗?这么的话通过变压器输出到伺服驱动器上不也 ...

还是不可以
三相变压器要求输出平衡

我不明白的是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用呢

感觉多此一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可以
三相变压器要求输出平衡

在没有三相电的时候用驱动器啊

楼主:
伺服驱动器必须用三相输入?
你只接两相看看
会有惊喜的

楼主:
我用的电路图
电容和整流都是坏变频器上拆的
电容带均压电阻,输入加了NTC充电
NTC选小了,回头找个时间继电器延时接通吧

楼主: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变频器不用做任何改动
缺点是功率不宜太大,2kw以上电容啥的就有点太大了

网友:
拿分拿分。

网友F:
380有三相变频器和220的单相变频器的区别不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输入的缺相保护,二是输入的欠压保护,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那么380的三相是能用在220的单相上的,我不知道具体的电路是怎么样的,估计缺相就是检测三相输入是不是都有电压,欠压保护就是检测输入电压是不是在一定的范围,有可能这两个检测电路是共用的,应当都用电阻分压的方法进行检测的。改动的方法我想可以用改变分压电阻的方法来使欠压保护部分不动作,就是计算一下分压比,使220的输入时与380输入时的分压输出一样,这样就不用改变频器的电脑程序来改变欠压保护的域值,至于缺相保护,可以在不接220单相输入的的相上与接220输入的相上之间加上一定值 的电阻,或者直接与另一有输入的短接,让该相有检测电压,如果变频器不仅检测是不是有电压,还检测是不是不同相的,则可以用裂相的方法,在有输入和没有输入的空接头之间接上一电容进行裂相,这个要试验一下,还望楼主把试验结果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0有三相变频器和220的单相变频器的区别不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输入的缺相保护,二是输入的欠压保护, ...

楼上说的是对的,也很内行。
一般小功率的变频器都没有缺相检测,
因为从原理上讲
输入两相也是可以的
只是大电流时
有可能造成报母线欠压。

母线电压的检测有两种电路,
一种是直接对母线电压分压取得合适检测电压
然后线性光耦隔离送cpu处理

一种是利用开关电源反激电压间接反映母线电压
线路相对简单,用得比较多

两种电路直接改动电压检测部分是可以的

但是如我前面所说:
1.母线电压显示不正常,对频率电压曲线也有影响
2,需要较高的电子技术

因此,我认为最好的方案还是倍压整流
变频器无需任何改动

顺便说一下,380输入的变频器,可以输出220三相电的
只要设置一下就好。
我拿来带电主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是对的,也很内行。
一般小功率的变频器都没有缺相检测,
因为从原理上讲

我说的改动欠压检测,只是在弱电环节上改,但你改倍压整流,则属于在强电环节上改了,大电流的整流管现在好弄,不贵,体积也小,但大容量的电容,体积就大了,,显然不可能在变频器里面改动,而要加在外面了,且多了一个出故障的地方,当然,220,理论上倍压是440,比380高一些,高15%多一点,应当没有问题,电容小一点的话,倍压的电压要低一些,但这个电容的大小选取实际上比较难定的。你说的报母线电压LU,实际上就是说低压了欠压了,看一下检测电路是怎么样的,如果是电阻分压的,改一下就不会报母线欠压了,和输入的电流应当是没有关系 的,如果是采用倍压整流的,电容先小了,在负载大时,电流会大,倍压的电压就会有大的跌落,报母线电压低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判断是否欠压最终还是在电脑板上,那个上面改是最方便和成本最低的,除非是电脑板上是直接检测的输入电压,不经过电阻分压就直接输入了CPU,即使是那种情况,我认为才能用倍压整流的方式,但也不应当在功率输入的地方用倍压整流,而只是在检测部分用倍压整流就行了,功率输入部分还是直接220输入就行,这时电源的内阻是最低的,但用倍压 整流,电源的内阻就会变高了,而检测部分的负载不会很高,也没有很大的变化,用倍压整流没有问题,电容也可以用很小的就行了,0.1UF的也没有问题甚至是0.01的也没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过压保护的,如果这种情况,电容大了有过压保护的话还可能会保护。

网友:
买台三相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改动欠压检测,只是在弱电环节上改,但你改倍压整流,则属于在强电环节上改了,大电流的整流管现在 ...

我那次报低压是因为选的NTC小了
后来改用时间继电器并启动电阻的方案就没问题了

倍压整流部分单独做的
可以认为是一个变频器的附件

整流管和电容也是变频器理拆的

全桥其中两个脚连起来当半桥用了
原参数是35A、1000v的

电容是680U、450v的两个

800w 主轴实测电压降很小

楼主:
实测倍压后母线电压677,变频器显示670,基本正常
带主轴全速实测620,显示613,可以正常使用

380v变频器,母线电压标称值510v,低于400v报欠压LV,高于810v报超压OV
220v变频器,母线电压标称值310v,低于200报LV,高于410报OV
这是欧姆龙手册的数据
其他厂家未标,实测与此一致

楼主:
对于你这样的高手,觉得弱电部分简单
可是一般爱好者
拆开变频器
那密密麻麻的贴片元件会无从下手的

网友G:
现在买一个变频器也不贵 三相的用不上卖了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买一个变频器也不贵 三相的用不上卖了就是

是不贵,我手头一个欧姆龙3G3MZ 2。2kW报价2000
主要是为了研究技术。
还有二手三相变频器很容易找到,你懂的。
单相的市面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改动欠压检测,只是在弱电环节上改,但你改倍压整流,则属于在强电环节上改了,大电流的整流管现在 ...

顺便改个错,
220整流输出310,倍压620
380整流输出510

整流以后就是峰值电压了

楼主(2014-03-22):
突然发现,这个帖子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顶起,我也正在寻找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这个帖子有点技术含量。。。。

买个200V输出的开关电源串接升压就搞定了
电流。。。。。。你自己会算的哦

网友H:
成本低的方法:找个30V输出的变压器,相位反向串联到220,输出的190倍压整流就有53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成本低的方法:找个30V输出的变压器,相位反向串联到220,输出的190倍压整流就有530了

火星技术就是牛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本低的方法:找个30V输出的变压器,相位反向串联到220,输出的190倍压整流就有530了

直接倍压整流就行了,输入电压高了点,但是还不到变频高压报警电压,
可以用的。

我改的已经用了好久了。。。。。

加变压器直接变380单相就是了,倍压就多此一举了。

网友(2014-08-07):
引用 网友E:
哦!参数!修改一下参数就能从变频器里出来电接在变压器上吗?这么的话通过变压器输出到伺服驱动器上不也 ...

你有三相变压器吗?

网友I(2014-10-12):
引用 楼主:
部分小功率变频器确实可以只接两相
注意是两相,不是单相
220级的可以接单相,也可以接三相220

请教两相是指接380v的两根火线吗?像普通的焊机接380v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两相是指接380v的两根火线吗?像普通的焊机接380v一样?

是滴

网友I:
我还以为那个叫单相380v原来是两相380啊!

网友J:
我在车库把单相的220伏通过变频器变为三相的220伏,再把3相220通过三相变压器升到380伏,接到额定380伏的三相电机使用,这样是麻烦一点,但比去申请380伏三相要少很多手续。前提是功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车库把单相的220伏通过变频器变为三相的220伏,再把3相220通过三相变压器升到380伏,接到额定380伏的三 ...

带电机用这样接是可以的,没有倍压整流来的简洁。
或者改一下电机接线,省一个变压器,
不过貌似三相自耦变压器体积不大

网友(2014-12-09):
引用 网友H:
成本低的方法:找个30V输出的变压器,相位反向串联到220,输出的190倍压整流就有530了

这个电路用在电流小于0.2A时可能行。电流大了就不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带电机用这样接是可以的,没有倍压整流来的简洁。
或者改一下电机接线,省一个变压器,
不过貌似三相自 ...

3瓦千以下的三相电机全是Y型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就是三相220V。除非你的电机是4瓦千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3瓦千以下的三相电机全是Y型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就是三相220V。除非你的电机是4瓦千以上的。

说的很对,4kW是个分界线,两种接法都有
3kW以下全是Y接

网友(2015-03-04):
我也想学楼主改一个,楼主能出个清楚点的电路图吗?不知道那个ntc的作用和接在哪里?ntc是热敏电阻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不嫌麻烦的话----220单相电机拖动三相发电机,然后接变频器

220单相电机拖动三相发电机 然后就-电主轴啊
三相发电机是可以做到200HZ的,
400hz理论上可以做到,但是损蚝太大了点,
具体做法 2级电动机3000转【实际没有这么多转,好算点】
8级电动机 750转
如果要8级电动机转到3000转,输出的频率就是200HZ,
如果让8级电动机转到6000转,它输出的频率就是400HZ
好处是在没有电力的复杂场合,一样可以输出400HZ的三相电
这些方法虽然已经过时了
但是对DIY爱好者来说,技术永远没有过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220单相电机拖动三相发电机 然后就-电主轴啊
三相发电机是可以做到200HZ的,
400hz理论上可以做到,但 ...

这个方案没问题,只是怎样调速与控制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没问题,只是怎样调速与控制呢?

楼主能出个清楚点的有元器件型号的电路图吗?不知道那个ntc的作用和接在哪里?ntc是热敏电阻吗?想仿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220单相电机拖动三相发电机 然后就-电主轴啊
三相发电机是可以做到200HZ的,
400hz理论上可以做到,但 ...

用马达就能发电吗?还是要发电机的?发电机也有转速限制的,不能想多快就转多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出个清楚点的有元器件型号的电路图吗?不知道那个ntc的作用和接在哪里?ntc是热敏电阻吗?想仿一个 ...

说到这样你都改不了的话,还是不要改了。
毕竟强电还是有危险性的。
买一个220单相输入的变频器真心不贵。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到这样你都改不了的话,还是不要改了。
毕竟强电还是有危险性的。
买一个220单相输入的变频器真心不 ...

我就想知道你的ntc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改用时间继电器并启动电阻的方案。
这个时间继电器又是什么意思?
问那么多只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想知道你的ntc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改用时间继电器并启动电阻的方案。
这个时间继电器又是什么意思?
...

从你问的问题看,基本外行。简单点,去百度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项,何必学习一点不懂的东西呢
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我还以为那个叫单相380v原来是两相380啊!

这两个从效果上是一样的。单相380是指一根地线一根火线。   两相380,如果不加第三相的话,和单相380是等效的,唯一不同是没有地线,千万不要再接地了

网友N:
你要电电子高手。找到电压检测和缺相检测端口。改变取样值。骗过控制器。380伏的一样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两个从效果上是一样的。单相380是指一根地线一根火线。   两相380,如果不加第三相的话,和单相380是等 ...

一地一火那是单相220v,交流电不是这么定义的。。。。。
去看看三相交流电波形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要电电子高手。找到电压检测和缺相检测端口。改变取样值。骗过控制器。380伏的一样可以用

骗过单片机能做到,
220v整流电压不够不好破。。。。。
我的方案不改动变频器,还是原来的三相380v电机
应该不会更简单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地一火那是单相220v,交流电不是这么定义的。。。。。
去看看三相交流电波形图吧

你去看看吧,画画矢量图。我是说表现出来的效果和单相380是一样的。

网友: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目前有20台。 数控车床上用的。 QQ474862799

楼主(2015-04-03):
引用 网友M:
你去看看吧,画画矢量图。我是说表现出来的效果和单相380是一样的。

要是我说您瞎说,您会生气吗?
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