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G与GV8000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09-12):
我的控是12FG,之前一直用3GX来飞450.
最近我朋友的GV8000放到我机子上试,软件上设置全部正确.
但到最后在控上调螺距曲线时发现飞机螺距完全没反应.
打舵与修正全部都正常,就是在控上调螺距时飞机上没有变化..

我试过别的控来调,都是正常的.
可见是12FG可能存在某一个设置不正确!

请知道这个问题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哦!

谢谢!

网友A:
把控调为h1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控调为h1飞行模式

控上已经调成H-1模式了.但还是不行哦!
谢谢!

网友A:
把内部数据全清空再来软件设 设为120度 cc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内部数据全清空再来软件设 设为120度 ccpm

我都试过了!就是不行!!你也是用12FG的吗?

大家帮帮忙!!

网友B:
V8软件在控里设置螺距的?你看过攻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8软件在控里设置螺距的?你看过攻略了?

在V8软件里是完全按照攻略来设置好了的.我确定没有错!
软件设好后,我就要在控里设置螺距曲线啊,设置成普通悬停的螺距啊.
但是控里怎么设都是没反应.
我让身边几个高手也搞过,就是不行. 因为他们没有用过12FG的控,所以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再顶一下!希望有人能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