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9250舵机抖动求助

楼主(2013-09-12):
各位大侠,小弟有2个futaba9250舵机装在30CC的升降舵上,其中有一个在中立位时经常会出现很小幅度的震动,频率还挺高舵面‘嗡嗡’作响,动下遥控器或用手碰一下舵面这种现象就会消失,不过飞行时对操纵没有任何影响。这个舵机以前是装在50级甲醇机方向舵上的,这种情况也出现过几次,飞机尾轮是直接固定在方向舵上的那种,会不会是着陆时方向舵载荷过大造成的,这种情况还敢不敢继续使用呀!求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个人认为舵机电位器出现问题的机率比较大

楼主:
有道理!改天把电位器换了试试。

网友A:
个人感觉是舵机供电的问题,我的450斜盘,插舵机测试仪上,手动模式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改其他模式,没有,装在飞机上,遥控器控制也没有出现相同情况。舵机测试仪是1.5AA*4电池供电的。舵机power-HD的新买的60-8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舵机供电的问题,我的450斜盘,插舵机测试仪上,手动模式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改其他模式,没有,装 ...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不论是直接接在接收机上还是接在电源分配器上都有这种现象,跟装在哪个通道上也没关,其实我有两个这样的舵机都有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装在方向舵飞了一段时间后出现的,眼镜蛇降落时机尾摆动尾轮侧向受力比较大。接地比较粗鲁,我就怕是因为瞬间的过载把板子给弄坏了。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还敢不敢继续用。

网友B:
真担心的话,我可以帮你维修搞定。运费自理。周期在10~15天。

网友:
我之前的ace 1015 也有抖 果断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担心的话,我可以帮你维修搞定。运费自理。周期在10~15天。

能说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C:
电位器的轴有没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的轴有没变形?

还没拆,这几天在外地等回去了就拆开看看,估计电位器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