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无刷 云台求助

楼主(2013-09-12):
剛購入
飞越 TAROT Gopro3 两轴 无刷
云台
,
跟說明插哂線及接收,給電3S..但動也不動,只是綠燈閃左兩下,黃燈長亮
其它無反應...請各位師兄指教.....是否壞件..

网友A:
插上USB线打开调参软件,看看,有时电机功率为零,云台是不会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