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机越小锁尾越难搞?

楼主(2013-09-12):
为什么飞机越小锁尾越难搞,,固朗的小邱也说450尾巴调不顺手
惯性小?

网友A:
谁说的小飞机尾巴难搞,是不会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小飞机尾巴难搞,是不会搞吧

z怎么搞呢

网友:
LS两位讨论怎么“搞”很热乎啊~

网友:
大小飞机道理一样,没有小飞机难搞这么一说,尾巴细说得说一上午

网友:
搞法不同,搞出来的效果大不同。

网友B:
本人推测机子越小尾巴直径越小,而且相对虚位比例越大
相对来说,尾巴就需要更高的转速才能保持锁尾
而空气流速增加不是线性的,局部空气到达一定流速时,推力上升就会比较缓慢,不如低速时那么明显
再加上小鸡本身尾巴直径小,转速又快,尾桨所在区域空气推力效力本身就有限,本身就处于比较极限的工作状态,再加上零件小精度要求高,所以相对来说调整会更加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推测机子越小尾巴直径越小,而且相对虚位比例越大
相对来说,尾巴就需要更高的转速才能保持锁尾
而空 ...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