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决定了直机的移动.... ......

楼主(2013-09-12):
      从小就梦想着能拥有架遥控直机,如今39岁的我,终于如愿以偿啊!在坛里潜水学习一个月的我,终于拥有第一架飞越的PRO、有副翼450直机,于昨晚完工。

      从小我就一直以为,直机能够前后、左右的移动,那肯定是两只转动起来的大桨,能够前后左右的倾斜的结果。这总想法一直持续到昨天完工.....汗~~,难怪我这一个月在坛里看了很多关于十字调整的贴子,我都看不懂呢!

     说实话,前两天在我安装十字盘上面那一堆零件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这些装置怎么能让大桨向一侧倾斜呢?,直到昨晚接上电源调试时,我恍然大悟,它原来跟我想像的不一样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来实现直机前后、左右的移动呢?为什么有时候,副翼的角度也改变呢?(我一直以为副翼的角度应该是0度)

     由于原理不明白,导致了我无法调试下去,那位前辈,给我这个菜鸟讲讲吧!以下图为列,是哪个部位发生了角度改变,决定了直机的前后、左右移动!(上升下降、和左右摆尾的道理我在坛里学到了呵呵)

网友:
这个说起来太麻烦了,你直接百度会方便些

网友:
十字盘倾斜,带动副翼螺距发生变化,副翼再带动大奖螺距改变

网友A:
我的看法是,比如说打左舵(对尾),斜盘向左倾斜,导致大桨在转动到垂直机身方向上螺距改变,且右边的大桨螺距大于左边大桨,从而右边升力大于左边,机身随之倾斜,其他方向动作同理,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在下也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
有幅翼旋翼运作相对复杂,还要考虑副翼及主旋翼的陀螺效应的90度相位差。
你调机的话就看十字盘就行了,十字盘哪边高就会带动副翼进而推动主旋翼那侧的正螺距相对其它方位大一点;十字盘低的那边正螺距就相对小。正螺距相对大主桨在那侧的升力就相对其它方位大;正螺距相对小那侧升力就相对小。从而推动整个旋翼旋转平面(包括整机)向十字盘低的那个方向倾斜,旋翼旋转平面向哪个方向倾斜整个旋翼的升力也就会向那个方向倾斜,从而有一分力拉动飞机向那个方向移动。

网友:
直升机改变航向不是靠大桨旋转平面相对机身倾斜来实现的,实际的原理非常复杂。简单概括的话,就是通过使任何一片旋翼在旋转平面的不同位置产生不一样的攻角,从而使旋翼在不同位置的升力不同,继而改变机身的姿态来实现的。直升机要前后左右移动,是靠的旋翼带动整个机身朝移动方向倾斜,而不是靠旋翼的旋转平面相对机身倾斜。

网友:
是电机和电池

网友B:
简单点忽略陀螺效应的话(也就是无副翼结构的原理)。
比如你画的图,a那侧十字盘以水平面为参考比b高的话,a那侧主旋翼正螺距就高,也就是a那侧主旋翼旋转时迎风仰角就相对b那侧大,两侧旋翼速度一致仰角大的升力大,从而整个旋翼平面(包括整机)会向b侧倾斜,飞机就会有网b侧的拉力推动飞机往b侧飞。

如果要深究原理就要考虑陀螺效应了,当你在陀螺某一侧施加一个与陀螺旋转平面垂直方向的力,陀螺旋转平面会延后90度响应此受力而倾斜旋转平面。
也就是说要飞机往前飞就要d侧升力相对大,而c侧升力相对小,使旋翼旋转平面向c侧倾斜。但由于陀螺效应的存在,无副翼旋翼实际实现是使b侧正螺距相对最大,而a侧正螺距相对较小。而有幅翼旋翼就更为复杂了,调机不用考虑这么多,只要简单理解成十字盘哪侧低,旋翼旋转轴(连同飞机)就向哪侧倾斜,并带动飞机向哪侧飞就好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比我大6岁,呵呵。

网友:
简单来说是通过改变升力的差,这类直升机采用了真飞机的希拉小翼和贝尔原理,解释起来还是比较啰嗦的,有空在网上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陀螺效应,把大桨的高速旋转看成是一个陀螺体。飞机前后移动改变的是大桨的左右螺距(升力)差,飞机左右移动改变的是大桨的前后螺距(升力)差。而不是改变大桨的旋转平面。

网友:
楼主说的我也有同感!我很长时间一直以为是像竹蜻蜓一样向哪里倾斜就向哪里飞,直到有了450才真正了解了原理,是改变桨在圆周上不同位置上的桨距差从而改变升力差实现直升机的倾斜方向的,有副翼的就复杂多了但原理一样的,我感觉有副翼的大桨提前90度就开始变距,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也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下循环螺距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忽略陀螺效应的话(也就是无副翼结构的原理)。
比如你画的图,a那侧十字盘以水平面为参考比b高的话 ...

如朋友所说,那是不是当A桨移动到B处时,A桨的角度恢复原始状态。而当B桨达到A处时,角度在次增大呢?

如果是这个道理,那怎样实现飞机向前飞行呢?是不是当B桨到达D处时增大了角度?如果是这样,那么D桨到达A处时桨的角度应该立刻恢复啊,不然飞机会向右倾斜,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楼上所说,那是不是当A桨移动到B处时,A桨的角度恢复原始状态。而当B桨达到A处时,角度在次增大呢?

基本正确,这就叫做循环螺距。

网友:
面对面讲解好些,文字描述对于新手来说理解有点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正确,这就叫做循环螺距。

如果是这个道理,那怎样实现飞机向前飞行呢?是不是当B桨到达D处时增大了角度?如果是这样,那么D桨到达A处时桨的角度应该立刻恢复啊,不然飞机会向右倾斜,是这样吗?

网友:
太深奥了,只知道往哪打副翼就往哪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个道理,那怎样实现飞机向前飞行呢?是不是当B桨到达D处时增大了角度?如果是这样,那么D桨到达A ...

那得重新画图了,CD变成大桨AB变副翼

网友:
飞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我好像有点懂了

网友D:
大桨永远不可能倾斜! 再牛逼的舵机也做不到!!!大桨永远跟主轴垂直,任何情况下都是。

你改变的是桨距,但这个有点抽象,直观来讲:改变桨距就是改变桨向下吹的风力

飞机向前运动,就是需要减少前部的升力,加强后部的升力。然后因为升力不平衡,机身会发生倾斜,带动旋翼平面不在水平面,从而有向后的分力推动飞机向前。

千万别以为是靠舵机把大桨拉倾斜,你把拉杆拉断它都不可能倾斜的

网友E:
以图示的位置为起点来说,推升降舵,A是负螺距,B是正螺距,由于陀螺特性,作用发生偏转90度,实际的作用力就是B的升力使尾巴上翘,A的下压力使机头下沉,飞机就向前倾了。大桨转90度时,AB都是0螺距,所以不会对飞机的滚转发生任何作用。再转90度B是负螺距,A是正螺距,同样是使飞机前倾。继续转90度,AB又是0螺距,不起作用。再90度就回到了起点位置,作用为前倾,这就是完整的一圈。打副翼舵是一样的,只是作用力偏转90度,影响滚转而对俯仰没有作用。这就是循环螺距的奥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桨永远不可能倾斜! 再牛逼的舵机也做不到!!!大桨永远跟主轴垂直,任何情况下都是。

你改变的是桨距 ...

是當飛機旋翼讓飛機向某一方向傾斜後,飛機所走的航線已經是通過慣性實行~~~

不過有一點不能否認的是~~~

儘管飛機的主軸是絕不可能傾斜,但用肉眼觀察旋轉中的大槳,確實是會有覺得當飛機往某一方向飛行時是通過整個“轉盤傾斜”實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當飛機旋翼讓飛機向某一方向傾斜後,飛機所走的航線已經是通過慣性實行~~~

不過有一點不能否認的 ...

确实是的,所以感觉往往和真实情况不一样,呵呵

感觉上是桨变倾斜了,所以飞机能改变方向。   其实是因为升力不平衡导致飞机机身倾斜了,从而改变了方向。

网友: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陀螺效应来解释? 哎…… 还是 人云亦云 + 鹦鹉学舌

网友:
把我都看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图示的位置为起点来说,推升降舵,A是负螺距,B是正螺距,由于陀螺特性,作用发生偏转90度,实际的作用力 ...

很感觉谢你朋友,我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桨永远不可能倾斜! 再牛逼的舵机也做不到!!!大桨永远跟主轴垂直,任何情况下都是。

你改变的是桨距 ...

楼上 魔友回答说反了。。。。
感谢楼主的提问,我又写了一个帖子,写着写着 写了很多,所以不***坛保留起来,如果楼主需要 可以来我的450航模***论坛会被查水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上 魔友回答说反了。。。。
感谢楼主的提问,我又写了一个帖子,写着写着 写了很多,所以不***坛保留起 ...

哪里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哪里反了?

直机从悬停到移动的变化中,悬停时 主桨排风持续向下,我们打舵后,主桨向下排风也会从垂直变为倾斜,倾斜角度看舵量大小;

直机向下排风为圆柱形状,打前舵后,主桨在主轴为切分点,前半主桨和后面主桨切开,前半段减少向下的风力,后半段增加向下的风力;

向前移动不是说 直机平衡要被打破,舵量大到一定后才会让肉眼观察出来,先改变向下的排风角度,然后改变直机姿势;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直升机的螺旋桨就是相当于机翼,通过十字盘来改变螺旋桨也就是机翼的攻角来产生向各个方向的升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机从悬停到移动的变化中,悬停时 主桨排风持续向下,我们打舵后,主桨向下排风也会从垂直变为倾斜,倾斜 ...

哎…… 念点书,涨点姿势再来解释吧

排风角度永远垂直于大桨平面! 如果排风角度能变,主轴都被你拉弯了!!!

都是一知半解的,物理都没学好就乱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是,比如说打左舵(对尾),斜盘向左倾斜,导致大桨在转动到垂直机身方向上螺距改变,且右边的大桨 ...

旋转物体有陀螺效应,比如往左打舵,前面桨的螺距大,后面的螺距小,但因为陀螺效应,力的方向会转90度,变成往左倾斜

网友:
因为有挥舞链的存在大桨不可能永远与主轴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