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 求高手解答!!! 附美女图片!

楼主(2013-09-12):
四旋翼会 掉高 怎么回事?有时候挺严重的 感觉要降落了,稍微给一点点油门  又起来了。搞不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superX,2212电机,20A天行者电调,桨是10寸的 ,整机加电池1.5KG。。。。还请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沙发舒服,加美女养眼!爽!

网友A:
如果贴近地面了,就是地面效应。
如果在上空就是电池曲线。

网友:
我是来看图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贴近地面了,就是地面效应。
如果在上空就是电池曲线。

您是说  是电池的电量造成的?

网友:
电量不足了

网友:
一般 飞控怎么可能做到那么精细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1.5公斤有点超重啊

网友:
鄙视上传穿衣服的妹纸,

网友:
油门曲线看看 是不是调的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  是电池的电量造成的?

锂电池的放电曲线是从4.2V开始到3.6V,最低可截至到2.8V。
功率 = 电流 × 电压,同样的电流4.2V和3.6V功率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油门随着电池放电,电压下降,功率下降,飞行高度就会下降。

网友:
我是来看MM的

网友:
有点外八字

网友:
路过,看美女 s

网友:
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的放电曲线是从4.2V开始到3.6V,最低可截至到2.8V。
功率 = 电流 × 电压,同样的电流4.2V和3.6V功 ...

如果,四旋翼往下掉的时候  我不动用门  它又上去了   那这又是什么情况?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四旋翼往下掉的时候  我不动用门  它又上去了   那这又是什么情况? 谢谢了

我只是猜测,具体原因还要具体看。
你开定高了吧?

网友:
superX定高不错的

网友:
只看到美女!

网友B:
呵呵呵~敢换电调或刷电调嘛~~包你像射了那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猜测,具体原因还要具体看。
你开定高了吧?

定高是GPS模式吗? 我就是用的GPS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敢换电调或刷电调嘛~~包你像射了那么爽

没试过

网友:
抗议楼主自己看没衣的让俺们看有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