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打算上OSD 求助IOSD MINI和其他副厂OSD区别

楼主(2013-09-12):
手里是naza m +GPS

加IOSD MINI 的话还要购PMU 总投资800元
那相比其他副厂OSD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如果飞控带gps,那么省得再往osd上多装一个gps了。因为大疆的gps好像无法和其他的osd相接。

网友:
刚买mini,觉得接线比较其他牌子方便一点,特别是电源,而且是模块化,不像其他外面就包个透明绝缘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控带gps,那么省得再往osd上多装一个gps了。因为大疆的gps好像无法和其他的osd相接。

如果飞控自己的GPS受到干扰 那多一个OSD的GPS是否有用呢?~寻机的时候

网友A:
gps本身受到干扰的可能性极小吧,不知道太阳黑子爆炸啥的是否能干扰到。。。不过到那个时候,恐怕什么gps都扛不住了吧。多的那个gps又不参与飞控,意思不大。不过***的gps和osd也许能实现更多的功能,比如说设置几个目标航点,飞的时候实时显示之类的,飞的时候更好找航线,当然也得软件支持。miniiosd配naza,就甭想这些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本身受到干扰的可能性极小吧,不知道太阳黑子爆炸啥的是否能干扰到。。。不过到那个时候,恐怕什么gps都 ...

之前遇见过 满星起飞 ,在空中看LED丢到6星以下的情况···所以才有此想法···不过确实没太大必要

网友A:
丢到6星以下。。。这是飞到屋子里去了吗。。。。

网友B:
推荐你用蜂雀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到6星以下。。。这是飞到屋子里去了吗。。。。

可能跟帝都的电磁环境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用蜂雀3

请教有什么特点?

网友C:
mini OSD也就399 用着方便,用其他OSD首先就是NAZA的GPS是不兼容的,你还得***一个GPS给OSD用,重量先不说,堆这么多设备有意思么?如果OSD不能和飞控配套使用,存在意义大打折扣。
另外,如果NAZA的GPS都受干扰了,那些廉价山寨OSD的GPS只怕早就干扰得没型儿了。

网友D:
原裝整合性高~帶機體姿態顯示、隨時清楚了解飛控是甚麼狀況下、如GPS模式、手動、姿態、衛星數量等等...重點是很輕
這是它廠牌所無法做到的。
如果已經有PMU模塊的,又想升級OSD的話強烈推薦 IOSD mini

它廠osd 需另外加一顆gps天線(增加重量)、雖有電流傳感...但是準確度???我只能搖頭....
搜星慢不說、有時還會有延遲現象,最嚴重的是會死當...
這是我個人經驗我用過 窮x的osd、skylark 雲雀 血的教訊

网友:
好处就是:省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 OSD也就399 用着方便,用其他OSD首先就是NAZA的GPS是不兼容的,你还得***一个GPS给OSD用,重量先不说, ...

谢谢···naza m 还要再配个PMU 又400····不过想想以后可能用CAN总线扩展的份上··还算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裝整合性高~帶機體姿態顯示、隨時清楚了解飛控是甚麼狀況下、如GPS模式、手動、姿態、衛星數量等等...重點 ...

谢谢指点~~~决定上pmu+iosd mini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ini OSD也就399 用着方便,用其他OSD首先就是NAZA的GPS是不兼容的,你还得***一个GPS给OSD用,重量先不说, ...

别的不讨论,别人gps屋里可收几星,naza行么

网友:
区别很大。iosd mini 可以直接显示飞控的参数及卫星状态,而第三方的不能显示上数据。
如果上iosd , dji iosd mini是不二之选。

网友:
应该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的不讨论,别人gps屋里可收几星,naza行么

是什么,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的不讨论,别人gps屋里可收几星,naza行么

是火星吧。。。

网友:
决定上pmu+iosd mini了···

网友:
13楼正解啊,折腾来折腾去,玩模型都是想省钱最后多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