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无刷电机。在知道所有的参数的情况下。求绕线参数

楼主(2013-09-12):
铁芯外径71厚度35mm 9槽。转子与铁芯间隙0.5mm   磁钢3对。6片。表磁是4.1左右。 功率要求650W。转速要求12000 电流3A内。电压36V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提问。也不太熟悉。这样的已知数可以求吗

网友A:
唉,我有本电机的书,但是没带在身边,不好意思,但LZ可以上网查一下查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有本电机的书,但是没带在身边,不好意思,但LZ可以上网查一下查的到的

哎。。查不到。。。要不你帮我查下。。复制过来。。。

网友:
功率650W,电流3A,电压36V?LZ是想造永动机拯救全人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查不到。。。要不你帮我查下。。复制过来。。。

P=UI=36*3=108w  这是总功率,是机械功率和热功率的和,所以650w是不可能的哈

楼主:
说错了。是空载电流3以下

网友:
这个真看不懂

网友(2014-07-11):
不懂,新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