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如何将两块炸坏的电池组成一块

楼主(2013-09-12):
我这儿有一块3S电池炸鸡成2S了,然后今天发现同一批的电池有一块中的一节怀孕了,电压严重不平衡。自己的想法是将两块电池中取出三节好的,然后组成一个3S。不过没试过,不知道好不好实现,请有经验的大神们给给意见或者建议。

网友:
电烙铁,热缩管

把坏的去掉,换上好的,焊接好线,然后热缩管包好

网友:
这个也要看电池品牌的。有些电池是可以自己焊接,有的品牌焊接方式不一样,自己在家用电烙铁根本没法焊接。

楼主:
好吧,我拆开试试
还没拆开过呢

网友:
围观,正想自己做电池呢

网友A:
如果电池一致性不好,还是不要这样重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一致性不好,还是不要这样重组了

同型号同批次

网友:
还是扔了安全

网友:
我飞航模以来就没买过几块电池,全是自己组,现在组了十几组了,一致性还可以。主要是让卖家帮你先将电芯分好容。焊接方法跟卖家学的。他焊电动车电芯那种。接头很牢固。

楼主:
组好了,暂时只是电压不平衡,放电中,放完充电平衡一下,希望能成功

网友:
拆开 串一起  放电系数最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