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控在V450D01的斜盘类型选择时为何选一舵机标准?

楼主(2013-09-12):
如题。

网友:
无副翼:

遥控器需要设置成传统“十字盘模式”,由遥控器发出单一指令(同时只操作一个舵机指令)给接收机,接收机再传给陀螺仪,陀螺仪发出混合的指令(同时操作多个舵机指令)
从电子设备连接来看,接收机只连接陀螺仪,所有舵机都连接在陀螺仪上受其控制
陀螺仪不仅仅负责机尾方向的锁定,同时监测机身的平衡,可以自动发出矫正动作到舵机,辅助机身平衡(可以理解成安装了自动驾驶仪的飞机,但主要操控仍由人来决定,陀螺仪只是辅助)

网友:
我记得是标准。。   或者你弄个空数据。。调一下  陀螺仪 72%   螺距曲线  调一下 就行了。。

网友:
正常,华的三轴陀螺仪接管了设置CCPM斜盘的功能,很多三轴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设置成什么标准的舵机类型,还是要根据不同的三轴陀螺仪来定的,华科尔的没调过,不是很清楚,不过用过k8,龙卷风,3GX和zyx,K8,龙卷风,ZYX都是用标准一舵机,3GX却要求是120°三舵机类型。
所以不是绝对的,无副翼就是用一舵机标准的。

网友:
2楼回答的真详细。。

网友A:
LZ你问的还是RX2702V吗(遥控器2801PRO)?如果是你这份说明书不对,这是新版的V450D01,需要老版的V450D01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问的还是RX2702V吗(遥控器2801PRO)?如果是你这份说明书不对,这是新版的V450D01,需要老版的V450D01 ...

是2702,不过是D控,怎么设置?

网友:
无副翼一般用一舵机标准的

网友B:
我控2801PRO,三軸2702V設成120度,飛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控2801PRO,三軸2702V設成120度,飛沒錯

他的是带D的,DEVO控,第二代6旋翼无副翼系统
用1舵机模式,没错的,第一个回帖里说的很明白了。至于为什么有的用1有的用3,取决于3轴系统在逻辑设计,跟飞行无关。最终的运算结果都是达到同样目的的。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终得到在效果。

网友:
你们太搞了,2702不管支持D还是WK制式设120℃,陆轴是2703设1舵机标准

楼主:
晚上试试到底该怎样设置

网友:
楼上们别吵,华现卖的2702是可选带D的版本,而且可以加长接收天线的,如果华没有特别说明,就还是原来的设置,即3舵机120度斜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