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盗3.0.1的编译上传改固件说明。详细教程--3.0.1 R2放出!!

楼主(2013-09-12):
3.0.1 R2放出!!
点此下载

啊。。前几天发了个海盗301帖子,似乎大家都挺有兴趣。昨天晚上翻译润色了一下官方的指南,现在发上来,另外付几个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1.    编译海盗3.0.1 固件
①  ArduPilot下载ArduPilot-Arduino-1.0.3(约95Mb),解压IDE到任何文件夹中。(如C:\QuadCopter)

②  下载最新的海盗源码,解压到任何一个文件夹中。(如C:\QuadCopter)

③  重要!从MPNG源码文件夹中的lib里面复制pde.jar到Arduino IDE中,替换原有文件。

④  打开Arduino IDE选择目标平台为MegaPirateNG

⑤  打开偏好设置,将程序库位置改为解压海盗源码的文件夹。(如c:\quadcopter\ardupilot-mpng)

⑥  选择飞控的com口

⑦  重要!重启Arduino IDE!

⑧  现在可以打开并且编译MPNG了。

2.    配置软件(修改板子类型,遥控输入类型等)

①将飞控板类型改为AIOP V1(Hobbyking V2)
重要!默认是AIOP V2
重要!Hobbyking V2和AIOP V2不同

将飞控板类型改为V1仅需在config.h关闭LOG功能.
#define  LOGGING_ENABLED       DISABLED

②将遥控PPM输入改为PL1脚
重要!默认PPM是A8脚输入

要开启PL1脚输入PPM(仅支持AIOP V2),打开ardupilot-mpng\libraries\AP_HAL_MPNG\RCInput_MPNG.cpp
#define SERIAL_PPM SERIAL_PPM_ENABLED

替换为
#define SERIAL_PPM SERIAL_PPM_ENABLED_PL1

③将遥控输入设置为A8-A15普通PWM输入
重要!默认PPM是A8脚输入

要关闭A8的PPM输入,改为A8-A15的PWM输入,打开ardupilot-mpng\libraries\AP_HAL_MPNG\RCInput_MPNG.cpp
#define SERIAL_PPM SERIAL_PPM_ENABLED

                        替换为
#define SERIAL_PPM SERIAL_PPM_DISABLED

④怎样更改遥控输入顺序
MPNG有些预定义好的可供选择的遥控顺序,可以在
ardupilot-mpng\libraries\AP_HAL_MPNG\RCInput_MPNG.cpp
里面修改

注:一次只取消一个注释

// To change pinmapping, uncomment ONE line starting with 'static unit8_t...'

// Graupner/Spektrum
// PITCH,YAW,THROTTLE,ROLL,AUX1,AUX2,CAMPITCH,CAMROLL
//static uint8_t pinRcChannel[8] = {1, 3, 2, 0, 4, 5, 6, 7};

// Standard (Default)
// ROLL,PITCH,THROTTLE,YAW,MODE,AUX2,CAMPITCH,CAMROLL
static uint8_t pinRcChannel[8] = {0, 1, 2, 3, 4, 5, 6, 7};

// some Hitec/Sanwa/others
// PITCH,ROLL,THROTTLE,YAW,AUX1,AUX2,CAMPITCH,CAMROLL
//static uint8_t pinRcChannel[8] = {1, 0, 2, 3, 4, 5, 6, 7};

// Multiwii
// ROLL,THROTTLE,PITCH,YAW,AUX1,AUX2,CAMPITCH,CAMROLL
//static uint8_t pinRcChannel[8] = {1, 2, 0, 3, 4, 5, 6, 7};

// JR
// FLAPS:MODE, GEAR:SAVE TRIMM = apm ch7
//static uint8_t pinRcChannel[8] = {1, 2, 0, 3, 5, 6, 4, 7};

楼主:
FAQ持续更新。。。。

这次的海盗3.0.1只能支持6050+5611的。。主要面向也就是AIOP V1和V2,默认参数是V2的,也就是说,用V2的只需要改一下frame即可。

至于为啥好多人刷不进去,总是在uploading的时候卡死。官方的解释是这样的:

Q: Arduino  IDE successfully compiled sources, but it hangs while uploading into controller?

A: This is bug in old Arduino bootloader. If you have AVR-ISP programmer you can update it (use bootloader from Arduino IDE). If you have no programmer, open APM_Config.h and edit this line:

#define BOOTLOADER_BUGFIX "234fs34567hf"

Just replace string (“234fs34567hf”) with some random characters, and try to upload firmware again.

大致意思是因为旧的bootloader不兼容,如果有ISP的话,自己刷新的bootloader即可,没有的话,在config.h里面改下这行代码,把后面的内容随机改成别的字符就行。(官方说。。。。这行代码在R2里面才有。。不过R2还没公布,要9月16号。。所以。。只有刷BL或者等了。。)

Q: My transmitter not work at all. I move sticks but nothing happens.A: Check connection type. There is three methods supported by MPNG:

  • PPM SUM (CPPM) on A8 pin
  • PPM SUM (CPPM) on PL1 pin (this is only for RCTIMER CRIUS AIOP v2 board, “PPM SUM” pin
  • Regular PWM inputs, A8-A15
You must check where you connected your receiver and select proper type in libraries\AP_HAL_MPNG\RCInput_MPNG.cpp

对于接收机没反应的。。。仔细看看前面的教程。。多半是编译的时候代码没改对。

网友:
占领广告位

网友:
顶你,。。昨天还是看见你的帖子才去刷的。

网友:
站位等待

网友:
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A:
顶啊顶,哈哈坐等炸鸡贴

网友:
不错不错,支持发开源飞控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啊顶,哈哈坐等炸鸡贴

noke你咋每次都咒我炸鸡呢。。害得我昨天晚上烧了个GPS

网友B:
做等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等炸鸡

爵爷你丫也整天咒我炸鸡。不给你小怪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oke你咋每次都咒我炸鸡呢。。害得我昨天晚上烧了个GPS

炸鸡炸鸡,饿了,想吃炸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爵爷你丫也整天咒我炸鸡。不给你小怪玩了

给我,下周我来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下周我来取,哈哈

你要是真来取。。我就给你。。不过你还要亲自送回来。

网友:
ardupilot-mpng\libraries\AP_HAL_MPNG\RCInput_MPNG.cpp”这儿怎么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贴顶楼上~~~~

有电脑就来嘚瑟~~下次不给你刷电调东西了~

网友:
手里面没有海盗,先保存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是真来取。。我就给你。。不过你还要亲自送回来。

亲自送回来,虽然不远,但尼玛也不近啊。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