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程序刷写出错,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13-09-12):
提示
avrdude: stk500_paged_load(): (a) protocol error, expect=0x14, resp=0x74
avrdude: stk500_cmd(): programmer is out of sync

我是按教程来的,自己不懂编程,飞控是328P的,下载线是图中那样的,FT232RL芯片的
刷了半天也不知道刷进去没有

网友:
接传感器了吗?配置文件传感器设置要与传感器对应,否则出错!

网友:
不懂程序的刷MWC有点麻烦的,太多的东西要改。
你还是找飞控的售后服务去吧

网友:
328p是diy的还是买的成品?看报错应该是328p的熔丝位没有写对。用usbasp重刷bootloader ,重写熔丝位。

楼主:
传感器的配置按照相应的芯片修改过的,不知道是不是ft232的那块板的问题,飞控是论坛二手收的lite版本的,后来我拿了一块pro mini刷软件自带的示范小程序,也是这样报错。用fdti刷会动到熔丝位吗?另外手上没有其它的fdti,没法试其它的刷机线

网友A:
Arduino IED 选错板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IED 选错板子了吧

我选的arduino pro/pro mini,应该没错吧,都是328P 16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