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牛做点焊机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我用一个3KVA的环牛做一点焊机,次级用80平方的线,次级输出电压为3.7V,问题是***连续工作时电源的空气开关会跳阐(32A),请教各位师傅,为什么会这样?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环牛的初级有短路

网友:
星号里面是啥啊?
你是不是用的调压器的环形变压器啊。

楼主:
是环形变压器

楼主:
问题是***连续工作时电源的空气开关会跳阐(32A)

网友:
焊条与焊件接触时导致初级电流太大。加个电抗试试。有关方法搜搜老贴。

网友:
加大电源进线试试

网友:
次级线太粗了吧
改细的试试  12平方

网友:
是空气开头出现热保护了 超电流了

网友:
你先测下空载电流,看看是否正常,如若没有问题,再检查下空开的接线头是否接触良好,如果接触不好会发热,这样也会使空开跳闸。

网友:
初级绕在环形变压器的半边,次级绕在另一半边,可以减少一点功耗和发热

网友:
空载多长时间都不跳闸?加整流管了爱这样。

楼主:
空载多长时间都不跳闸?加整流管了爱这样,能指点一下吗?新手,诚心请教

网友(2014-01-10):
你说的长时间工作是多长时间?

网友:
环形变压器做焊机不太适合,因其结构原因抗磁饱和能力很弱,超负荷工作很容易磁饱和。从你的描述来看,是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而造成过载,出现磁饱和。跳闸就很正常了

网友:
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初次级线圈或减小功率负载

网友:
做焊机最好用EI型铁芯,而且有一定磁隙的铁芯,来抵消磁饱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载多长时间都不跳闸?加整流管了爱这样,能指点一下吗?新手,诚心请教

你如果加的整流管是单端整流,更容易出现直流分量,磁饱和出现的会更快

楼主(2014-02-09):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加的整流管是单端整流,更容易出现直流分量,磁饱和出现的会更快

谢谢你的指点,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