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舵机与非数字舵机区别

楼主(2013-09-12):
450舵机中数字舵机与非数字舵机区别,谢谢!

楼主:
一切从头学起,刚入魔啊。

网友A:
现在的数字舵机都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数字舵机都很便宜

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答非所问。。

就是不清楚,等答案

网友:
数字舵机好像有处理芯片,好像说处在中位都在通电,所以比较费电,响应度好,模拟舵机耗电量低,但处于中位没通电·响应度没那么好,比较容易受干扰,应该是这样吧,如有错误请各位指正

网友C:
数字舵机速度快,控制精准,耗电较大,非数字舵机(模拟舵机)速度慢。精准度稍差,但是省电。所以数字的适用于暴力3D,而模拟的适用于悬停和航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字舵机速度快,控制精准,耗电较大,非数字舵机(模拟舵机)速度慢。精准度稍差,但是省电。所以数字的适 ...

不敢苟同,静态更需要精准的控制。而且,目前都是数字舵机天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敢苟同,静态更需要精准的控制。而且,目前都是数字舵机天下。

你的这个静态指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静态指的是什么?

悬停,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悬停,航线。

      任何一架飞机只要飞起来,不管怎么个飞法都属于动态,绝对不是什么静态,真正的静态是把飞机的电源拔掉,在那摆着算静态,你这样的说法,会让人听不明白的。再者模拟舵机与数字舵机比较的话,只要是同克数同级别的同样齿轮的,确实有我说的那几点不同,但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质量很好的模拟舵机,其定位能力和控制精准度也是很高的。用这种舵机做斜盘的话也是很好的。舵机的精准度最大的杀手是什么?是虚位。一个没有一点虚位的舵机,如果精准度稍差,就是控制电路和电机的响应速度慢导致的(或者是电位器做的不精)。那么这种舵机往往都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D:
抱歉,我用词不当。我只是不同意模拟舵机适合悬停航线,说到静态,还需要装舵机么?向您学习,多有讨教。

网友:
数字舵机,精准,稳定,非数字舵机叫模拟舵机,没有数字舵机里面的芯片控制器,相对来说不精准,但是价格相对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我用词不当。我只是不同意模拟舵机适合悬停航线,说到静态,还需要装舵机么?向您学习,多有讨教。

呵呵,没什么的,共同学习,共同探讨嘛,我也算是半个新手,飞4通单桨机有两年多了,飞450两个月不到,我的450斜盘舵机就是模拟的,也没看出来那不好,飞起来也挺稳的,灵敏度适中,关键是要选用高性能的金属齿的,金属齿的齿轮硬,力量大没什么虚位,定位能力强,但是速度相对慢了点(速度快慢决定飞机的灵敏度),比较适合新手用。

网友:
这年头还有模拟舵机?那种只对比电位差,不检测电位器膜角度的东东?

网友:
数字舵机相比优势在于响应速度,控制精准度决定于软件算法,不容外界干扰。模拟舵机性能受制于外围电路的设计。分辨率也低

网友E:
舵机小常识-模拟舵机与数码舵机的区别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66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小常识-模拟舵机与数码舵机的区别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665

好,灰常详细。

网友:
数码舵机就是采用微处理器芯片,根据接收到的PWM控制信号,利用AD采集电位器的位置信息,驱动电机进行正/反转到达指定位置。

那么,到底模拟舵机与数码舵机在实际使用中有什么区别呢?我自己总结大致有以下几点:

1 数码舵机在位置准确度方面要高于模拟舵机。
2 在同样标称1.6公斤的舵机面前数码舵机在实际表现中会感觉更加“力气大”而模拟舵机就会“肉”点。
3 模拟舵机由于控制芯片是模拟电路,所以即便是相同型号的舵机会存在小小的性能差异,而数码舵机在一致性方面就非常好。
4 数码舵机一般均采用PID优化算法,所以,线性要好过模拟舵机。
5 对于高灵敏度的控制,建议选择数码舵机,如直升机的控制,高速固定翼飞机,高速滑翔机,比赛用车模型,云台的控制等
6 对于不是特别需要灵敏度的场合,如低速固定翼(二战飞机,练习机,低速滑翔机等),船模,娱乐用车模等。可以考虑模拟舵机。

目前国外基本上对模拟舵机的需求量正在逐年下降,国内由于普及程度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关系还普遍使用模拟舵机。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比如银燕推出的ES08DE就是一款普及版本的数码舵机。他非常便宜,却有着数码舵机的性能。

网友:
模拟舵机买大厂的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3-11-09):
现在还与人用模拟舵机!数码舵机都那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