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置合适吗?请教大师们

楼主(2013-09-12):
NAZA LITE  650机架
4006 950KV 1047浆
3S 5500MAH电池

起飞重量1780G
之前飞过7分钟,BB报警3.7V

请教调参的数据调多少?

我调的是125.125.110.125
125.125

还有地方要修改吗?.

浆用1047的有没问题?

我是想留空时间长点

网友:
个人认为,在你普通航线下,电机如果不太发热,果断换大奖

网友A:
550MAH这电机配这轴距机架,悲剧了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MAH这电机配这轴距机架,悲剧了点不??

5500mha的电

网友:
浆小了吧

网友B:
这配置算正常,BB设到3.5可以飞10分钟左右了,桨不能大了,你电机KV数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算正常,BB设到3.5可以飞10分钟左右了,桨不能大了,你电机KV数太高

如果KV值低点,比如690KV的,可以上12寸浆吗?留空时间有增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KV值低点,比如690KV的,可以上12寸浆吗?留空时间有增加吗?

690肯定可以12寸,留空时间不一定
可以考虑4S电

网友:
配置差不多,2.3KG重,3S5100 ,1141桨,3.6电显,飞10分钟左右,

网友:
950KV 1047槳~跟dji 配法差不多因該沒問題?
BB报警可以設定到3.6v回壓後約3.75v(可以飛久一點)
650機架來說好像低了點!
我dji f450 感度178 163 139 154 姿態感度 171 152
(我朋友650機架都在160~170左右)
供您參考詳細還要靠您自己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