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学做桌面小铣喽……新手入行,多指教,终于熬成新兵可以发帖了

楼主(2013-09-12):
终于熬成新兵可以发帖了,自己设计的桌面小铣,用原来买的西×的车改铣组件。这个用在车床上真的不好用,振动老大了。
今年3月迷上了DIY,入手小车一台,越干越觉得不够用了,买台铣床觉得划不来,毕竟很少时间玩,看到论坛的帖子后决定自己做一个,毕竟在机械行业企业里,干这点小东西还是可以的,嘿嘿。
废话不说,上设计图,请大侠提提意见啦。

楼主:
发错了,没有正视图,补发

楼主:
电机选择动力主轴,24-48V,300w,1200-8000转直流调速,加工尼龙、铝合金和铜,大侠们觉得怎么样?

楼主:
没有人来看么?继续自己说,x轴行程较长,做好后准备再加个小电机配合十字开关做个自动的走刀,大行程回位就方便多了,是不是?
想想都觉得美的不得了,哈哈。
纯属自娱自乐,比起大侠们动不动数控、五轴就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A:
嫩个的结构只适合小嘴咬软料的雕刻机  啃钢得那啥

网友:
十字工作台可以大点。太小了肯定不够用。还要上夹具。z轴高度可以。滑台头重脚轻,主轴看着受力太大变形影响精度。建议。十字滑台照最小7016铣床平台大小作。z轴越结实越好。50公斤朝上用起来才爽。想干铁除了大功率主轴就是无动力主轴了。小电机800瓦以下的干不动。连一般钻床改都不行的。纯属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嫩个的结构只适合小嘴咬软料的雕刻机  啃钢得那啥

小的机器也可以啃钢,就是怕你舍不得下本钱还有没这个能力做。越小的机器做工要求比大机器的苛刻得多。所以一台好的小机器成本也比大机器贵出许多甚至上倍,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很少见到有卖啃钢的小床的原因。(请不要拿吨位级的和迷你级的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选择动力主轴,24-48V,300w,1200-8000转直流调速,加工尼龙、铝合金和铜,大侠们觉得怎么样?

你这样啃木头和塑料是可以的。但不要尝试洗钢。洗铝的话要求精度的话主轴电机功率再加点,设计是个学问,材质,造型,工艺,功率,还有车刀,操作方式等,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整机性能。玩玩的话随便做。不要想到一点做一点,那样会把你的银子消耗得买一台进口机器的钱都多,最后还是台废铁的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谨慎选择。
我不是什么大龙虾,这都是我个人心得。

网友:
0.7米0.75米线规    四滑块  ABBA的
有意  q237359506

网友:
要实现难度不小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提出的建议,看来电机要重新选了,好吧,痛下决心,反正还没开工。

关于立柱,我觉得应该够用了吧,立柱是80*100的实心钢块了,就是上半部分,用原来的车变铣的部件,用螺栓链接在立柱上的,不知道行不行,我考虑如果螺栓链接不够强度的话就把这两部分再焊起来,是不是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