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原厂遥控就用天地飞遥控飞的微型直机

楼主(2013-09-12):
问问各位大神 有没有不用原厂遥控就,用手头的天地飞遥控飞的微型直机 4通6通都行。 有这类微型直升机吗?

网友A:
天地飞不像华科尔的d系列的控那么强大可以改装,天地飞的控现在好像还不能控别的小四六通直机,但某宝上有微航模diy系列的东西,可以配一个小发射机给你的天地飞,然后遥控别的微型接受机的,可以用来做微型固定翼,你可以弄个那玩玩,或者直截换d7e或d10,这两个控改了之后很NB的!关键看你动手能力。  当然,刚刚说的微型接收机基本都是电磁多,非比例,但油门是比例的;当然也有直线舵机,还有两通差速,你可以弄个三通微型接受(其中两通差速),然后自己弄个共轴双桨的小直机。高三苦逼愚见.....

补充下,刚有说道直线舵机,其实用那个可以自己做四通直机的,但是锁尾是个大问题。。。

网友:
天地飞出过一个四通双桨。还有一种产品,是接在遥控器的教练接口上,可以发射多种遥控器信号的。

网友B:
绝对没有!十年内也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不像华科尔的d系列的控那么强大可以改装,天地飞的控现在好像还不能控别的小四六通直机,但某宝上有微 ...

朋友 能不能把你说的那个能插在教练接口的频率转换器的X宝网店发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不像华科尔的d系列的控那么强大可以改装,天地飞的控现在好像还不能控别的小四六通直机,但某宝上有微 ...

但某宝上有微航模diy系列的东西,可以配一个小发射机给你的天地飞,然后遥控别的微型接受机的,
  朋友麻烦你吧这个东西的网站发给我看看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没有!十年内也不会有

想玩个微型直升机还得再买个控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玩个微型直升机还得再买个控郁闷啊。

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换花科尔的d7e或者d10,一控通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玩个微型直升机还得再买个控郁闷啊。

链接我就不发了,现在手机上网,不好弄,想要的话直接再在某宝上搜索  小航模发射机  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我就不发了,现在手机上网,不好弄,想要的话直接再在某宝上搜索  小航模发射机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 看起来太简陋了吧。 我是想装到天九上飞 华科,九鸟,伟力这一类的小直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 看起来太简陋了吧。 我是想装到天九上飞 华科,九鸟,伟力这一类的小直机的。

那还是换华控吧 有钱d10 没钱d7e

网友:
天地飞MD520,4通共轴双浆小鸡鸡,LZ要找的就是这个。

网友:
这鸡鸡就是用天地飞控的,稳得一塌糊涂,飞得想睡觉,去年入了个来玩,几天后没了兴趣

网友:
换个控吧

网友(2013-12-03):
FBL100加个高频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不像华科尔的d系列的控那么强大可以改装,天地飞的控现在好像还不能控别的小四六通直机,但某宝上有微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