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改玩具船 求看看这套配置

楼主(2013-09-12):
船长47CM
准备入手
花牌 H2221 3980KV 电机
XXD 80A 电调
3S 2200电池

   船的动力够不够  目标50-60  我准备慢慢改= = 不着急
还有电调会不会冒烟、电池会不会怀孕神马的

PS
浆、舵和轴系等等还在意淫中 准备直接用玩具船上的  不过慢慢还是会改

网友A:
这是要起飞啊~

网友A:
看这长度,应该是955了,这配置是要起飞啊~

网友B:
我脚的此配置除非有虾哥的水平,否则第一次装船很难调好。
此配置XXD80A表示新手装船没法保证不出问题,看人品。但是再大又超重放不下。
用2S或者KV降到3000比较能出好的状态。
电池需要特别注意,没经验的话BB响还是很有必要的

PS:想用这配置跑50-60还用原来的轴和桨,恭喜你,第一次就可以跟他说再见了

网友C:
我来问一下2030KV4000+3S应该用多大的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来问一下2030KV4000+3S应该用多大的桨

看什么船壳了,这个大小的电机和KV,真的很难找桨,427我都觉得不太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脚的此配置除非有虾哥的水平,否则第一次装船很难调好。
此配置XXD80A表示新手装船没法保证不出问题,看 ...

这套配置的动力很暴,我改装的45CM玩具船,轻松跑出接近70的速度,
如果LZ安装调试,船体加固都OK的话,可以轻松实现LZ50~60的既定目标~
这颗花牌2221最适合配置90A海王,体积还可以,安装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过,如果再算上轴系,CNC桨等LZ原先没有规划的配件,造价即时突破1K大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船壳了,这个大小的电机和KV,真的很难找桨,427我都觉得不太靠谱

还在找船壳有没有什么好介绍,小点的,纯属娱乐~
桨的话用塑料桨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在找船壳有没有什么好介绍,小点的,纯属娱乐~
桨的话用塑料桨也可以

塑桨也没有小于427的吧~
船壳的话,去看看7009吧,之前“一潮”也改过,你可以搜一下帖子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塑桨也没有小于427的吧~
船壳的话,去看看7009吧,之前“一潮”也改过,你可以搜一下帖子参考

船壳还能再小点就好了,哈哈,我喜欢奥拓的车身加上V8发动机那种feel
塑料桨我找到有螺距1.4直径27 30 32 35这几种,3S电,kv又那么高,用27的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船壳还能再小点就好了,哈哈,我喜欢奥拓的车身加上V8发动机那种feel
塑料桨我找到有螺距1.4直径 ...

我只对特定的几个玩具壳感觉兴趣,没有深入的研究,
你可以自己某宝一下找找有没有更小的船壳,
不过,以我的意见,太小了,不好施工~

网友B:
想起了n年前某品牌显卡的广告词 “速度就是一切”

8过以我个人的经验,第一条船都是好不了的,赚个经验而已,没必要砸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对特定的几个玩具壳感觉兴趣,没有深入的研究,
你可以自己某宝一下找找有没有更小的船壳,
不过, ...

谢谢!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长度,应该是955了,这配置是要起飞啊~

我回头再按一个机翼=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脚的此配置除非有虾哥的水平,否则第一次装船很难调好。
此配置XXD80A表示新手装船没法保证不出问题,看 ...

轴和浆会换的。   轴貌似很复杂  所以没弄懂  先原来的凑合着   船回来可以慢慢调
只要不跑报废掉  我可以慢慢改哈。    学生而已   一次改的太多烧钱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配置的动力很暴,我改装的45CM玩具船,轻松跑出接近70的速度,
如果LZ安装调试,船体加固都OK的话 ...

那电调改成90A海王?     好吧  电调多烧点钱可以接受= =

  轴系是不是可以直接求助吓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了n年前某品牌显卡的广告词 “速度就是一切”

8过以我个人的经验,第一条船都是好不了的,赚个经验而 ...

我估计只要电调和电机不报废  我应该可以接受  我想慢慢来  先用2S 给低点油门跑跑看  试试温度。

网友:
这个电机我试过用来改装玩具船,电调比你的稍为好一点点。
电池3S,4000,船也长一点点,50公分。
用CNC33铝桨可以跑64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配置的动力很暴,我改装的45CM玩具船,轻松跑出接近70的速度,
如果LZ安装调试,船体加固都OK的话 ...

我仔细查了这电机。。为啥某宝的推荐电调都是40A。

  如果上40A的电调会爆炸么。。     刚查了下海王90A   有点舍不得入手  好贵=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仔细查了这电机。。为啥某宝的推荐电调都是40A。

  如果上40A的电调会爆炸么。。     刚查了下海王 ...

那是给直机推荐的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给直机推荐的电调吧

诶嘛  好像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诶嘛  好像是。。。

你是哪人啊?看你打这个“诶嘛”很有特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人啊?看你打这个“诶嘛”很有特点啊~

东北的。现在在厦门上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北的。现在在厦门上学

难怪,我大连的~

网友D:
楼主小心2221电流不小的。 你的XXD80A   有可能会罢工。2221也有烧的时候。前2天烧过2只。  夏天不要用2221   。冬天可以。
你这配置也是学小弟的吧。我改的玩具船设备都在危险边弦工作的。都是选用好的设备。只有好的设备才有更高的效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心2221电流不小的。 你的XXD80A   有可能会罢工。2221也有烧的时候。前2天烧过2只。  夏天不要用2221 ...

果然虾哥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准备一点一点改  稳定是前提。

跑一圈回来就测下温度。而且准备先上2S电池。。谢谢虾哥的帮助~ 新手刚刚起步  以后免不了麻烦虾哥 希望以后虾哥有余力的情况下多多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我大连的~

哈哈。 我家鞍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起飞啊~

轴系准备用虾哥的了,不过一直没联系到虾哥。。

   我这个船要用什么浆比较好? 碳素浆会爆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心2221电流不小的。 你的XXD80A   有可能会罢工。2221也有烧的时候。前2天烧过2只。  夏天不要用2221 ...

虾哥你的轴系用在47CM的小船上能放下么。。     某宝上的QQ一直找不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系准备用虾哥的了,不过一直没联系到虾哥。。

   我这个船要用什么浆比较好? 碳素浆会爆炸么。。

塑桨就是秒坏,
2221最合适的是433桨,你这船小,可以考虑用432CNC桨,
不过,电调要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桨就是秒坏,
2221最合适的是433桨,你这船小,可以考虑用432CNC桨,
不过,电调要给力~

电调是XXX80A   我还是先试试小点的浆。稳定是前提啊。

  吸水舵75MM没问题吧      之前船的水冷是船底有一个小孔  不到1CM长 斜面的

  准备磨掉 不然会影响性能吧

网友A:
那个刮水口必须磨掉,不然,水阻巨大,
80A就不必尝试了,肯定不够,乘着没烧卖了,添点钱,换块品牌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刮水口必须磨掉,不然,水阻巨大,
80A就不必尝试了,肯定不够,乘着没烧卖了,添点钱,换块品牌电调吧 ...

预算已经超支到下个月的生活费了= =    而且我今天试了下 船舱太小了
再大的电调怕放不下  我用2S电池先用着能不能解决电调的问题
一个新电调又要好几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算已经超支到下个月的生活费了= =    而且我今天试了下 船舱太小了
再大的电调怕放不下  我用2S电池先 ...

我的7010可以装下120A,正准备换装跟你一样的电机~

网友(2013-11-14):
引用 网友A:
我的7010可以装下120A,正准备换装跟你一样的电机~

我也来问个问题,2221用杂牌100A电调够用吗?按照你们说的,433或432桨。还有2040电机用40A够用不?427桨。

网友:
内容DIY也是RC乐趣之一

网友:
咋没上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