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飞狗云台 需要打卡DJI 调参中的云台开关吗

楼主(2013-09-12):
目前我没打开也可以控制飞狗。 还是关掉好呢?

网友A:
不走飞控给信号云台就不用。接收机直接给云台信号就不关飞控事了

网友B:
应该不需要吧 飞狗本身就自稳了吧

网友C:
不需要,飞狗自稳是独立系统的

网友C:
俄罗斯版本的无刷好像是可以连接飞控用飞控数据校准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