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25练习机----------------------

楼主(2013-09-12):
25练习机----------------------全部安装调试好:
发动机
用全新OS35二冲程的、现在的整体重量含油1700克、这个重量有没有问题?还有重心在机翼的三分之一处吗?对吗?加满油机头是不是要低一些?油箱是120CC的。恳请飞过25练习机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25级的飞机装到1700克是重了点,不过也没太大问题,起飞的时候多滑跑一段距离,积累足够的速度,拉杆时温柔一点。给你做个参考,原来自己做的中单练习机,翼展115,装三爷36的发动机,起飞重量在1500左右。在没把握的情况下,宁可让重心稍微靠前一点,最多平飞的时候拉点杆飞,如果重心靠后了,很容易失速,那就没救了

网友A:
原来我36的机器装100CC油箱,5分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如果是想飞速度飞特技的话,其实不必要这么配置,正儿八经找个好机机。很危险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