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确认一下,vbar舵机通道是否接错。自旋起来东倒西歪,跑得不行了,我的接法如图。

楼主(2013-09-12):
内容已经打到标题上。舵机没接错吧。我又重新装机了。

网友A:
没错,K8么?
一是十字盘没调平,
二是K8本身是这个屌样。

网友:
没错,就是这个顺序
1升降,2副翼,3螺距

网友:
呵~以为山寨K8是这个样原来正品也会有这个现象 学习了

楼主:
我的是瑟福vbar。已经重新装调了,周末再试试

网友:
非常好啊,大家支持

网友B:
我的K8也是这个屌样,其它还好,准备放弃,正版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8也是这个屌样,其它还好,准备放弃,正版也会这样?

我觉得三轴自身问题可能性不大,我做其他动作都非常好。我本地模友好几个瑟福v8都是好的,自旋稳。
估计我上次装机,真把通道插错了。这次重新装好,周末试飞以后,给各位报告。

网友:
装平了没?

网友:
吧舵机反向看看

网友:
我都装了N个K8,自旋爽的一塌糊涂。我还是华记的塑胶机,用的是28一个的数码金属舵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三轴自身问题可能性不大,我做其他动作都非常好。我本地模友好几个瑟福v8都是好的,自旋稳。
估计 ...

期待结果,我的装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换sk540自旋好,通道也应该没错

网友:
这样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K8么?
一是十字盘没调平,
二是K8本身是这个屌样。

我已经重新装机精调,今天已经飞了。
保证通道没有接错,保证十字盘零螺距、最大最小螺距位置绝对水平。

舵往右打(飞机顺时针自旋),看到大奖面有变化,一直在起伏晃动,***自旋的时候几乎不偏,慢速的时候有点偏离。
舵往左打(飞机逆时针自旋),大桨面没有变化,桨面保持静止。快慢速都感觉不出偏离。。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4-06-10):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重新装机精调,今天已经飞了。
保证通道没有接错,保证十字盘零螺距、最大最小螺距位置绝对水平。 ...

我有一台x3 瑟夫vbar同有你这个问题.同一个vbar换到700的大飞机上自旋没毛病.可能重心,也可能是尾巴没装正,反正我是将就飞了.没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