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wc,四旋翼没有离地就不平衡,向一侧倒,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2):
用的是mega2560,gy-86刷的mwc2.2.

网友:
1、检查桨是否装对。。
2、在gui里检查传感器方向有没装对。
3、重新校准传感器。

网友:
不离地肯定不平衡,肯定往一侧倒!这叫做“地面效应”!
我老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本人首飞的时候直接大油门推了上去............结果真的炸了,炸的很惨!检查后发现一直将装反了!

楼主:
不至于吧,还装反了,。。。
我还是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A:
有点要注意。。接上电时,要在平地,或接上后,来个陀螺仪就准。。不然会向一侧

网友:
桨和电机都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转反了。桨有没有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要注意。。接上电时,要在平地,或接上后,来个陀螺仪就准。。不然会向一侧

控上怎么校陀螺仪和加速度仪。是在不解锁的情况下,油门最低,另一边杆先拉最左,再往下最低,然后返回吗?我 是左手油门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上怎么校陀螺仪和加速度仪。是在不解锁的情况下,油门最低,另一边杆先拉最左,再往下最低,然后返回吗 ...

机身尽量水平,支架拿在手上,慢慢启动油门,你很快就会找到问题的。多半就是某个东西反了:螺旋桨、电机、各传感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