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各位老手个问题

楼主(2013-09-12):
小弟,绝对的新手,之前没飞过任何航模,也就是最近开始飞了飞模拟器,然后今天废了几次小精灵,所以也没敢飞多高,我就是想请教大家,平移这个最基本的动作该如何做?我想说的是,在平移的过程中,用不用给油?因为我发现小精灵好像平移的时候,不给油,它就慢慢的降低高度了

网友A:
油门不在中,会的,接电脑看看,一般开始降点后就不继续降了,或者是负载重,或者电力不足都有可能,难说

网友B:
正常定高的   觉得低了  就少给点油门  一般情况不会掉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不在中,会的,接电脑看看,一般开始降点后就不继续降了,或者是负载重,或者电力不足都有可能,难说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定高的   觉得低了  就少给点油门  一般情况不会掉多少的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

画个受力分析图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