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和大桨的调整

楼主(2013-09-12):
入魔整三年了(原名ldm132,因忘了验证码进不来了,换了新名ldm132qaz),总觉的应说点甚么。就说说十字盘和大桨的调整的自己认为有效的一些经验吧。对新手也需有些帮助。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十字盘和大桨的调整
   悬翼头又有 有副翼和无副翼之分,这里讲的是有副翼。先装好整个悬翼头。
切记:在50%油门时,主桨螺距中点为0度,这是一个关键技术参数。
A、首先选择一根桨作为调整主桨,并做好标记,把调整主桨螺距的那个连杆相关的,连在十字盘的拉杆(如图中A所示)。

对准升降舵连杆头(这时主桨应和机身垂直)。依螺距尺0度标示为准,配合和主轴垂直时的付翼杆,调整相关主桨连杆长短度,经多次调试,使主桨在50%油门时,使正、负螺距相等,这才使主桨,在50%油门时,处于了0度状态。
因为,在大桨的螺距正、负不对称的清况下,也能用螺距尺把大桨调成0度,单这不是真正的0度。准确地说:只是调整大桨的螺距正、负对称,才是大桨螺距中点为0度。
B、通过调整,解决了三舵机连杆连十字盘的三点所在平面垂直了主轴,但并不保证十字盘上部的旋转部分的四个(无副翼用两个)支点,旋转时所形成的平面和主轴垂直的问题(十字盘是装配体,加工和装配都存在误差)。
需进一步调整,在50%油门时,使主桨绕主轴一周,都是0度(只检查圆周上均布的三个或四个点就可以了)。方法很多,不一一例举。有点建议供参考。
1、把调整主桨螺距的那个连杆相关的,连在十字盘的拉杆,对准升降舵连杆头,主桨和机身垂直。此位置主桨螺距为0度(前面已调好)。
2、如果要使主桨在50%油门时的螺距,主桨转四个垂直方向都为0度。只需要调舵机连杆,因升降舵拉杆比较难调,常依它为依据,调另外两个舵机的连杆,也避免被调乱。这也是“连在十字盘的拉杆,要对准升降舵拉杆头”的原因。
3、为了减少反复用螺距尺测量的麻烦,用桨宽加长法(用大约两个桨长的直棒,横着塞入桨夹,使其不晃动,等于桨宽加长十几倍)。用眼即可观察四个垂直是否水平。我自制的“桨宽加长”工具有两种。材料根据各人情况而定。
A、用2mm碳纤片和2mm碳纤方管组成,两头用502沾上,中间缠透明胶带,厚度达到能轻轻塞如桨夹内,不松动为准。
塞入部位如图。

楼主:
B、用于小机,方便(在直边不弯曲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越长越准确)。

此步骤千万不要调整主桨螺距的那个连杆相关的,连在十字盘的拉杆。
请注意,这次的调整,虽然可能改变了舵机连杆长度,但前面,大桨在50%油门时,使正、负螺距对称,而得到0度值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十字盘上部旋转部分的四球头的旋转平面,和主轴变垂直了。
3、调整另一只大桨的连杆,和主桨连杆等长。在50%油门时,螺距基本为0度(调双桨时再细调)。
C、调整十字盘混控里的PITCH  %的值,使集体螺距达到22度—24度(一般情况,为22°,也就是-11°--+11°)。这样直升机才能具有充分发挥的能力。具体今后是飞悬停、航线、还是3D,都由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去解决。这就是集体螺距(Collective Pitch)。这个参数配合油门曲线的设置,决定了飞机上升和下降的速度。
D、循环螺距(cyclic pitch)是指把副翼或升降打到最大的度数,这个度数越大,飞机侧飞和升降的动作越灵活,也就是翻滚的速度越快。测量的方法(默认螺距下,油门摇杆中立)
①让大桨平行与机身,打副翼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副翼面的最大度数。
②让大桨与机身呈十字,打升降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升降面的最大度数。
调整方法:通过调节SWASH里的AIL和ELE百分比来增加或减小度数。分别测量,把副翼和升降调出同一度数,称为循环螺距。这个参数决定了飞机侧滚翻(aile)和前/后滚翻(elev)的速度. cyclic pitch太小,会导致飞机无法翻转或者翻转半径太大而掉高度;cyclic pitch越大,翻转就越快越灵活,但是 cyclic pitch设置太大,也可能导致舵机移动到一定位置顶住飞机的齿轮后者其他部件而烧坏舵机的电机 .。一般设置在8度左右为宜(小于3度基本没法翻3d; 大于10度会导致翻转太快不好控制)。
注意:在这阶段,不要去试飞。由于用于飞行的螺距曲线,还没调整,有可能产生意外。
  试飞前,把右边(对尾看)副翼舵机的连杆上紧一扣。以适应直升机悬停飞行时,机身略有右倾的状态。使试飞调试更简但。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
好,不过现在飞无副翼的比较多吧

楼主:
方法适应于无副翼。只是A连杆变成了一根,直通了。

网友:
混了这么久终于见有人说到点上了

网友:
学习了,我正想调十字盘呢

网友:
此帖留名!方便学习!感谢LZ!

网友:
新手,表示看不明白。

楼主:
看看这一步就明白了。十字盘和大桨的调整是在完成了下面的调整后,才能进行的。

六通直升机调机分两部分:
一、装配(固定的牢靠、活动的滑顺无虚位、松紧适度)和机械、电器协调的基本功能调整。
二、整机的动、静平衡和动作协调的调整(常用有无震动来检验)。又叫”试飞调机”。
这里主要讲:机械、电器协调的基本功能调整。突出一个“平”字(与主轴垂直为“平”)。

一、        前期工作
1、直升机的机体和电子设备全部正确地安装完毕。
2、在控里选个机库、并恢复出厂默认值,起个新名。把舵机摇臂的运动方向调正确。
3、检查油门、螺距曲线、熄火降落(HOLD)是否都为0%,25%,50%,75%,100%;检查控面上的微调,是否处于0位。
3、电机的最少两根线拔下来。时刻牢记,确保安全。
二、粗调十字盘
    1、油门杆推至50%中点处,十字盘应处在行程的中点。测定各连杆的参考长度(套机厂家已在说明书上提供),提前定好十字盘的三个连杆的参考长度,装后可大大减小调机工作量。
     开控,飞机上电对频,推油门(不一定是中点)使十字盘确保处于行程的中点(与有副翼悬翼头的关连如图)
在导轨上作上记号(看下面“挡圈调整法”的“中点标记”图示)。分别测量各舵机输出轴心,到记号水平线的距离,再加上球头扣的外径,即是各连杆的参考长度。目的是连接到十字盘时,基本使十字盘处于行程的中点。记录下来,提前调整连杆长度。
2、拆下十字盘三舵机的摇臂,同时按测的(或说明书上提恭的)参考值,调好长度的连杆。
开控,飞机上电对频,将油门杆推至50%中点处。保持摇杆中立不要动,重新安装舵臂,要尽量把舵臂安装成与主轴垂直。舵臂总有个方向和主轴是垂直或者最接近垂直的。请逐一反复试装直到垂直或最接近垂直,同时选择舵臂孔,尽量使连杆和主轴保持平行。
3、对主轴垂直有误差的舵机舵臂,用控上的辅助微调,(不是控面上的飞行姿态微调,它们始终要保持在0位).调到和主轴垂直。注意,过多的调辅助微调,有可能超过舵机的行程。
4、油门摇杆设在行程50%,目视下,十字盘基本和主轴垂直。
5、上下推动油门摇杆到头,升降杆上下、副翼摇左右打到头,使十字盘做往复运动,上下不碰,运动行程对称,两头空隙基本一致。
调整十字盘混控里的PITCH  %的值,可改变十字盘行程大小。
选升降舵机的连杆为基准,仔细调整其它两舵机的连杆,使十字盘和主轴较精确垂直。
方法1:拆下十字盘以上部分,留下主轴和十字盘,用“十字盘调整座”工具,方便、直观,能全程观察舵机的一致性。

方法2:拆下十字盘以上部分,留下主轴和十字盘,用“挡圈调整法”如图

方法1、方法2调整的具体方法相同。先调相应舵机连杆长度,把十字盘行程的中点的位置调平。再在控里调相应舵机摇臂的上下的舵角,把最高、最低位置也调平。反复验证后,慢推油门,查看三个舵机整个行程一致性。如差别大则更换舵机。
后面的部分,请移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0806&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主辛苦!现在无副翼大行齐到,望楼主再出点无副翼的技术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B、用于小机,方便(在直边不弯曲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越长越准确)。

①让大桨平行与机身,打副翼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副翼面的最大度数。
②让大桨与机身呈十字,打升降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升降面的最大度数.

是浆的还是舵机的,

网友:
很好的文章,值得好好学习!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让大桨平行与机身,打副翼摇杆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度数为副翼面的最大度数。
②让大桨与机身呈 ...

是桨.
.....通过副翼杆与螺距尺来确定的大桨的度数.....

网友A:
谢谢指点,看了不下千的贴了,有用还真是不多。

网友B:
好文章,学习,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