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改无副翼

楼主(2013-09-12):
各位前辈,我现在手上有几台都是有副翼的450,我想改一台没副翼的,有没太多的米,想买个入门的三轴的陀螺仪,各位么有们有什么好介绍?还有我感觉无副翼的机子调试好麻烦,周边又没人玩,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A:
最便宜的就是飞越的ZYX了,无副翼对舵机要求比较高,要数字舵机,舵机力量要比有副翼大。

网友B:
昨晚刚改无副翼的嫖过

网友:
无副翼的机调试的确有些麻烦的,改花不少钱的,就省机身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刚改无副翼的嫖过

嫖过。。。爽不爽?

网友C:
我觉得买无副翼系统最好要带设置卡的,如果用电脑设置数据传送很慢很麻烦,千万不要省那一两百块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买无副翼系统最好要带设置卡的,如果用电脑设置数据传送很慢很麻烦,千万不要省那一两百块噢。

W我对无副翼一窍不通,是陀螺仪带设置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就是飞越的ZYX了,无副翼对舵机要求比较高,要数字舵机,舵机力量要比有副翼大。

我的舵机是辉盛的MG90S,不懂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就是飞越的ZYX了,无副翼对舵机要求比较高,要数字舵机,舵机力量要比有副翼大。

Robird G31无副翼系统 三轴陀螺仪,这个陀螺仪怎样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W我对无副翼一窍不通,是陀螺仪带设置卡的吗?

陀螺仪带设置卡的,可以买,方便很多的。可以随时调。

网友:
就买ZYX的升级版ZYX-S 有带设置卡接电脑就可以

网友:
升级k8了,出个三轴陀螺仪ZYX小姨子全套,要不要

网友:
我改了冰人无副翼,V8陀螺仪,大概6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带设置卡的,可以买,方便很多的。可以随时调。

推荐个牌子型号可以不?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舵机是辉盛的MG90S,不懂行不?

我的有副翼是用这个舵机的,正常使用。无副翼不能用这个舵机,飞机反应慢,手感怪怪的,我又大出血换了KST115,感觉完全不同的,我用的是龙卷风无副翼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W我对无副翼一窍不通,是陀螺仪带设置卡的吗?

是无副翼电子平衡仪(也就是
轴陀螺仪)
,用来取代有副翼的机械平衡装置,带设置卡的可以随时调试,很方便的。我用过三种无副翼系统,个人感觉几种平衡仪间的确有差别,好的平衡仪飞得放心,飞得爽。我目前用得比较顺手的是固朗的V2,不过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副翼是用这个舵机的,正常使用。无副翼不能用这个舵机,飞机反应慢,手感怪怪的,我又大出血换了KS ...

我也看好KST,加锁尾要600多大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无副翼电子平衡仪(也就是三轴陀螺仪),用来取代有副翼的机械平衡装置,带设置卡的可以随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