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3S 6S和有无定速的动力区别(转载)

楼主(2013-09-12):
在别人空间里看到的,转载给大家看看,谢谢
添加出处
http://www.rcmania***/article-1295-1.html

XXX改成  . H K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我比较关心的是无定速  3S 和6S的区别

网友:
看了轨迹的时间,我的6s定速确实是有的。3分30秒内,转速扭力几乎保持一致。下来3.82左右。

楼主:
我也只飞3分半 ,下来3.81 ,油门90  没设定速 ,铂金40A电调 听说定速不咋滴

网友:
我飞了那么久从来没射过定速。。。关键不知道怎么社。。。。。。。。。。

网友A:
还跟电池放电C数有关吧。。。

网友:
“在别人空间里看到的,转载给大家看看,谢谢”

很有意思的曲线,能告诉出处吗?很想知道这个曲线的其它数据,而且也想搞清Power和动力感到底指的是什么?谢谢!

楼主:
xxx换成 . H K

楼主:
大家能进网站看了吗?  能看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跟电池放电C数有关吧。。。

还有跟容量也有关系,这个对3分钟之后的曲线解释很重要。对6S的爆力抱有厚望的人要失望了。

楼主:
开3D  90油门只能飞3分半, 所以说后续动力还是够的   不求多飞,下来了换电池就是

楼主:
其实我换6S最大的原因在于电流小了,电调不烫了,在重庆夏天长期超40度高温,难得出来飞一趟,你还要在暴晒下等电调电机冷了在飞第二个起落?人受罪呢。
飞机不烫了,下来了 休息个3 5分钟就可以继续上电池飞了,我之前用的3S 亚拓35A电调,烫死个人,烫得你自己都不敢飞了

楼主:
这就是我换6S的原因,并不是很看重动力,因为我还才飞航线,对动力要求不高

楼主:
飞450的都可以进来看看,讨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能进网站看了吗?  能看了说一声

看到了。谢谢!

很可惜没提及电池部分的参数,而且那个Power是指的手感。
看了你后面的贴,我在想一个问题, 是换电调贵还换整个动力系统贵?而且6S的保养。。。。。

楼主:
目前飞450也就是上40A电调吧  一般都没上更大的了,但是重庆的夏天,你不是重庆的 ,应该无法体会,天天地上都可以直接煮鸡蛋,我换了以后,我认为满意,我也是看见模友都这样才换的,不想去买个大的电调来试了,只一点,我不想当小白鼠,哈哈哈,大家是什么样的就跟着大家走,没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谢谢!

很可惜没提及电池部分的参数,而且那个Power是指的手感。

其实说来说去6s的缺点无非就是成本高,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拿钱换舒坦的事情了。
不用纠结那么复杂,愿意花钱享受的就花钱,要想节省一下就节省。

网友:
这图说明6S更适合定速,且电池最容易不小心过放,整个飞行时间内动力更平稳充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说来说去6s的缺点无非就是成本高,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拿钱换舒坦的事情了。
不用纠结那么复杂,愿意花 ...

呵呵,你是我看到的极少数说6S还有缺点的。
多数人认为6S打破了物理定律,我也准备用12S来飞450,把那些物理定律踩在脚下。

网友:
要是这么说,还是6S好些。我也不太注重暴力与否,动力的平衡输出更重要。玩油机时感觉就很好,一箱油始终保持均匀的动力输出,之前的450用3S,前2分钟挺猛,后2分钟软塌塌

网友:
这篇文章是我今天下午写的,本来想转过来,楼主帮了手了~谢谢!

楼主:
感谢的是你,我只是无意中看到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
我補張原圖吧,全文還是請各位移步觀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是我看到的极少数说6S还有缺点的。
多数人认为6S打破了物理定律,我也准备用12S来飞450 ...

  12s,,,,,,
立刻想到了之前看过的12s的250,不过只有一张照片就没了下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補張原圖吧,全文還是請各位移步觀看

拜读了你的文章。
有几个问题还请你答复一下。谢谢!
1. 这个曲线的数据是如何采集的?
2. 对比的两组电池的容量和C数各是多少?
3. 你提到用的是好赢的40A电调,两对比组都是用同样的电调吗?你认为如果3S用的电调和6S有同样的过载倍数,会影响到你的图形码?
4. 你提到6S对电池的电流要求小,你指的是绝对还是相对?
5. 在你的图中2,5分钟之前稳速模式下3S和6S基本吻合,但手动模式差异较大,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s,,,,,,
立刻想到了之前看过的12s的250,不过只有一张照片就没了下文,,

啊,已经人想12S,还是250.。。。。。。
那我用24S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已经人想12S,还是250.。。。。。。
那我用24S飞。

干脆装个涡轴吧,保准拉风,

网友E:
12S不是不可能,用20A支持12S的电调,现有的3S电机重新改绕,3.7V容量500mA的电池12节串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S不是不可能,用20A支持12S的电调,现有的3S电机重新改绕,3.7V容量500mA的电池12节串起来。

你有没有想过12S要经过这么小的电机、还有这么短、这么少的线圈的情况下,50V的直流电灌下去会是什么情况?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读了你的文章。
有几个问题还请你答复一下。谢谢!
1. 这个曲线的数据是如何采集的?

我在文章当中就说过,我「假设」他们都能飞3.5分钟。为的就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如果真的要讨论下去,延伸出来的问题远远多过于你提问的部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拜读了你的文章。
有几个问题还请你答复一下。谢谢!
1. 这个曲线的数据是如何采集的?

针对你的提问我简单回答:

拜读了你的文章。
有几个问题还请你答复一下。谢谢!
1. 这个曲线的数据是如何采集的?  多次测试后的经验与实际手感,并且多方会诊问过也同样测试过这种搭配的人,交叉比对出来的结果,并非仪器测试。
2. 对比的两组电池的容量和C数各是多少?
测试电池众多,没记错的话3S电池35C~65C,6S电池有25C~35C。
这类小电直只要有25C以上就已经足够,前提是电池厂的标示必须得正确无灌水。
我们使用的是格氏ACE、DUPU、Scorpion等品牌电池。

3. 你提到用的是好赢的40A电调,两对比组都是用同样的电调吗?你认为如果3S用的电调和6S有同样的过载倍数,会影响到你的图形码?

我想不会,3S电调已经很成熟,我们用的好赢40A还是3年前购买的产品,本身最高支援到6S,我们用来测试3S也没问题。

4. 你提到6S对电池的电流要求小,你指的是绝对还是相对?

相對,不說絕對是如果有哪個天才亂配齒輪比,那结果就不一定了。
如果是合理搭配齿轮比达到同样的飞行功率的话,那就是绝对。

5. 在你的图中2,5分钟之前稳速模式下3S和6S基本吻合,但手动模式差异较大,为什么?

我文章中有提到了马达转速会跟随著电压变化,如果使用电调定速模式则是会在电压下降之后,强制驱动马达转速到达要求值,此时就会拉高电流维持相同的飞行转速,相对来说飞行功率也会被电调控制的较为一致。

以上的回答希望能解决你的疑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针对你的提问我简单回答: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婉转地告诉你我看你的答复的感觉。
不管怎样,谢谢你花时间答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婉转地告诉你我看你的答复的感觉。
不管怎样,谢谢你花时间答复。

“测试电池众多,没记错的话3S电池35C~65C,6S电池有25C~35C。”
如果450需要暴力或动作大一点地飞,3S要选择35C以上高C数的电池,而6S的话只要选择25C~35C就能满足要求了。
请问,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针对你的提问我简单回答:

“测试电池众多,没记错的话3S电池35C~65C,6S电池有25C~35C。”
如果450需要暴力或动作大一点地飞,3S要选择35C以上高C数的电池,而6S的话只要选择25C~35C就能满足要求了。
请问,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池众多,没记错的话3S电池35C~65C,6S电池有25C~35C。”
如果450需要暴力或动作大一点地飞,3S ...

没错,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池众多,没记错的话3S电池35C~65C,6S电池有25C~35C。”
如果450需要暴力或动作大 ...

爆不爆要看电流,C只是放电

网友:
我觉得差不多

网友(2014-03-01):
说明6S定速模式要是飞到感觉出动力有下降的苗头时,已经伤了电池了,不严格控制时间电池很快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