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 舵机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KDS450BD有副翼版,新换的天地飞9控和接收机, 换完之后感觉怪怪的,现在油门最小的时候,三个
舵机
臂是在最下 油门到中间舵机臂是水平的 正常的情况是这样吗?

网友A:
是吧? 油门最小十字盘在最下面 !油门推到最大十字盘往上走! 提前是舵机行程是对的 !也就是说简答点就是十字盘是水平的!新手 大神看到我说的不对该指点指点!该说就说!见笑了!

网友B:
要设螺距曲线啊,一般-2 0 3 7 10

楼主:
我新换的天9控和接收,没换控和接收之前飞机很好用可换完之后 还没飞起来大奖尖就扫地了 飞之前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我都调了,可还是不行 ,请各位大哥告诉我,新控里的设置哪些是必须调的呀?小弟先谢了

网友C:
你的螺距曲线不对
一般是设置40~55~70~85~100
这是原厂的悬停模式
你把现在新的遥控器也改改
我估计你遥控器现在是0~25~50~75~100
所以才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