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摄影飞控的选择~~~~~~~~~~~~~~~~~~~长长长~

楼主(2013-09-12):
新人想玩航摄
求飞控推介
预算2k左右

请问是 superX适合 还是零度X4 适合  抑或有其他更合适的?
主要注重安全性 不求别的  只求稳定    请各位老鸟明示!

网友:
不知道啊 同问

网友A:
爱折腾就MWC,可以刷海盗,调试好了的飞到你电池报警了也不想下来。
偷懒就NAZA。
钱多了用不掉就APM。
买了很多螺旋桨,怕炸不掉就选K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爱折腾就MWC,可以刷海盗,调试好了的飞到你电池报警了也不想下来。
偷懒就NAZA。
钱多了用不掉就APM。

KK很好飞的好不好啊

网友:
APM....神一样的性价比。。神一样的性能。。潜潜水学学就能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KK很好飞的好不好啊

KK你要把电机和螺旋桨的平衡做的好很。
你觉得我MWC滤波设到20Hz的人能飞好K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