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四旋翼电机问题

楼主(2013-09-12):
用玉兔2做了个小四旋翼,240机架。电机用的是xxd1510,下地后发现电机温度奇高。整机不算电池282g,用的花牌11.1v 2200mah 25c电池,总重大概370g左右。1510号称3S 800mAh 15C + GWS5030/电流5.55A/60W/推力282g。感觉相当不靠谱啊!
之后还打算加gps,图传,摄像头和osd。是否这电机不太合用?小四旋翼有什么推荐电机吗?
其次是朗宇的轴拆了好难装啊!轴承如何拆?有何简易方式可以拆装,看到的帖子方法试了都不合用。

网友A:
一块电可以飞多久?

网友B:
我都係兔一、240机架+5030兩叶+某个牌子电机,配好X 10A电变,3s 2200mAh与3s 1200mAh,飞行时间差別不大,约6-7分钟。
XXD1510是比较烫。
240机架再加图传,摄像头和osd,有点吃力吧
除非用迷你图传摄像头成品,240机架不推荐DIY图传摄像头。

网友C:
朗宇的电机我也是自己修失败。寄回厂家才修好

网友:
370x2=740  740除4=185 每个电机有282的拉力,应该没问题。按照电机拉力数据计算应该可以达到450左右。

网友:
240太小了。。330稍微实用些。

网友:
小四旋翼用三叶桨会好点的。

网友:
路过帮顶顶!!————你肯定没有见过这么标准的十五字

网友:
如果加图传、GPS,摄像头,狗,搞FPV航模摄影的话,这个机架以及动力都太小了,FPV全套上齐的话重量很大的,估计你的动力不足!

网友:
那个小的四旋翼好迷你啊!!!!

网友:
小的哪儿能载重啊

网友:
小鸡鸡不懂啊!但要玩拍摄,小鸡肯定不行的!

网友D:
用玩具直升机上的摄像记录仪试试,有的还带图像回传的,用苹果手机或IPAD可以看,很轻的

网友:
3S 2200电池 太重了点吧还是用 3S 1200的吧 马达可以考虑 朗宇的 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电可以飞多久?

没飞过,飞10分钟电机下来很烫了,螺丝边上的固溶胶都能开始化。估计最多15到20分钟也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係兔一、240机架+5030兩叶+某个牌子电机,配好X 10A电变,3s 2200mAh与3s 1200mAh,飞行时间差別不大,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玩具直升机上的摄像记录仪试试,有的还带图像回传的,用苹果手机或IPAD可以看,很轻的

新的808hd16应该能用来盲拍。我觉得加图传和osd有点悬。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宇的电机我也是自己修失败。寄回厂家才修好

我修过,轴可能有点难看,寄厂里人家给修的哇?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飞过,飞10分钟电机下来很烫了,螺丝边上的固溶胶都能开始化。估计最多15到20分钟也就。

还可以嘛,就是电机温度要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808hd16应该能用来盲拍。我觉得加图传和osd有点悬。多谢指教!

找自带WiFi的,小直升机上的有

网友:
1510电机只能用5030三叶桨,你这个桨我试过,确实是几分钟下来电机很烫手。我用5030桨和3S800mAh大概可以飞8分钟左右,暴力点就6分钟多点。图传的话可参考那个最微型5.8G图传的帖子,整套 图传摄像头加电池 控制在10g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CD%BC%B4%AB
我的机架用铝合金自制,轴距260,但比你轻点。

网友:
新手飞过

网友:
机架太小 桨的效率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修过,轴可能有点难看,寄厂里人家给修的哇?有什么要求吗~

没要求,就是得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要求,就是得给钱……

能否pm个网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pm个网址

你自己搜朗宇售后就行。他们官方网址。或者问你买电机的商家,他们也会告诉你朗宇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