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好难学啊,有谁一起学啊

楼主(2013-09-12):
STM32好难学啊,有谁一起学啊,看了一天教程,脑袋都大了。。完全搞不清楚状况。。有谁一起学啊,,共同学习啊啊啊

网友:
以前看过一阵,头大就搁置起来了,还是没有总体概念啊。
而且这东西最好不要单纯看教程,最好找点东西做做,一边照例程做一边举一反三。

网友A:
但这东西迟早要学的,现在在51系统里要做一个比例转换就要死人了,AD出来的值要乘一个浮点数,我还是放弃了直接用硬件来校准了。

网友:
知道点灯的路过,后面不想看,函数太多,难得记

网友:
多动手,应该跟8位机差不多。只是32的内部寄存器实在太多,要用好得费一番功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这东西迟早要学的,现在在51系统里要做一个比例转换就要死人了,AD出来的值要乘一个浮点数,我还是放弃了 ...

单片机里面不要轻易使用浮点数,尽量用整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里面不要轻易使用浮点数,尽量用整型!

身不由己啊!
比如,2.5V的基准做AD,AD是20000字的满偏,必须乘0.8才是实际的读数,而且还有各种补偿也需要用乘系数的办法来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身不由己啊!
比如,2.5V的基准做AD,AD是20000字的满偏,必须乘0.8才是实际的读数,而且还有各种补偿也需要用 ...

先乘4(可用移位来做,用不了几个时钟周期)再除以5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乘4(可用移位来做,用不了几个时钟周期)再除以5即可。

举个例子而已,补偿都不是整分数.

网友:
我在学 怎么一起学啊

网友:
我也在一学,求加qq分享资料 企鹅491732198

网友:
以前买的普中的51开发板,还附带一块STM32的核心板,小板插在MCU槽上的,不知道真的上STM32的话够不够用?还是需要去买那种QFP转DIP的转接板?

网友D:
STM32 很容易学,学那个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 很容易学,学那个干嘛呢

直升机花样3D也很容易的,怎么那么多要玩呢.

网友:
哈哈,,,,,,也是,STM32 ADC 1M 2路 16位定时器 72M 超频 114M DMA 串口 FSMC SPI 有高级定时器1 可以做 3相桥驱动,你要相清楚用在什么地方 在选用最适合的设置, ADC 最好 就是多次采样 滤波下 STM32 用几个功能浮电点没问题,如果用 STM32  做陀螺仪,那性能就不错价格比  很高 一个48 IO 一个8.9元 加个陀螺仪IC 30多元就能DIY 一个不错的东西出来了

看楼主要 用在那里 说下,

网友E:
我目前有空也在学51→AVR and PIC,楼主的STM32还没学到.我也是业余慢慢来学,这边要画图这边又学单片机,吉他、架子鼓扔一边都发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有空也在学51→AVR and PIC,楼主的STM32还没学到.我也是业余慢慢来学,这边要画图这边又学单片机,吉 ...

至少我们有2个共同爱好了
51我觉得搞得已经差不多了,不想碰AVR了,想直接ARM(STM32),因为51我不是看教程学的,而是自己构思搭了个有点超载的总线系统,又有4路外置AD,又有继电器矩阵,还有7寸TFT,对51来说应该已经够HIGH了。
然后呢,我还玩长笛,黑管,短号,样样都没拉下,还有450,都没发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们有2个共同爱好了
51我觉得搞得已经差不多了,不想碰AVR了,想直接ARM(STM32),因为51 ...

最近下班就用solidworks画Yak55的轻木版零件太多。。。。。。所以时间就被挤掉,吉他、架子鼓、电子琴全哪布盖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近下班就用solidworks画Yak55的轻木版零件太多。。。。。。所以时间就被挤掉,吉他、架子鼓、电子琴全哪 ...

难道你有数控雕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有数控雕铣??

家附近有6040激光雕刻。机械雕刻机也有。画好图,批木板回来就可以切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而已,补偿都不是整分数.

不是整分数的我用过只能用于比较小的且位数不多的浮点数的一种方法,就是把浮点数先乘以256,然后做乘法再除以256,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家附近有6040激光雕刻。机械雕刻机也有。画好图,批木板回来就可以切割。

小心被大家打劫啊,大财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整分数的我用过只能用于比较小的且位数不多的浮点数的一种方法,就是把浮点数先乘以256,然后做乘 ...

呵呵,这样就要拓展到3个字长了,伤不起啊。我这里是时间不够用,都已经用汇编卡着周期数在写程序了,已经出现过多次中断被打断的情况。

网友F:
STM32有两种玩法.....按照51的玩法来玩比较麻烦 寄存器比较多 需要有足够的数电知识 或者直接用ST给的函数库 写起来就更像是电脑上写C或者C++程序了 会简单一些
建议LZ先翻翻STM32的编程参考手册 翻翻就好 看看都有啥功能 哪些寄存器控制这些功能 然后重点看一下STM32的函数库说明手册 里面说明了对应的函数库里面的每个函数的函数原型和参数表 对照着刚才的那个参考手册 就知道怎么调用函数配置寄存器了(这样的好处是比较直观 比直接给寄存器赋一个32位的值直观的多 程序可读性很好)
但是注意一定要参考英文版的两本手册 中文版的有错误 我记得SPI那节里面就有错 后来参考了原版才发现有翻译错误 之后就再也没敢参考中文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被大家打劫啊,大财主

家住在工业区附近的加工厂委托加工而已,用激光切割机人家是要收费的。不是我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STM32有两种玩法.....按照51的玩法来玩比较麻烦 寄存器比较多 需要有足够的数电知识 或者直接用ST给的函数库 ...

受益斐浅!
先问问STM32如果用汇编平台的话,一般教程有涉及吗?毕竟汇编最贴近硬件,而且汇编排查问题比较直观,高级语言把很多过程细节都掩盖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受益斐浅!
先问问STM32如果用汇编平台的话,一般教程有涉及吗?毕竟汇编最贴近硬件,而且汇编排查问题比 ...

基本没有吧.....觉得C就够直观了吧...直接用指针访问内存的话寄存器控制这部分基本和汇编的可读性差不多 也是直接对地址进行读写 而且算法部分比汇编好写也易读一些
排查问题的话 STM32支持JTAG 可以在线调试 查错非常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样就要拓展到3个字长了,伤不起啊。我这里是时间不够用,都已经用汇编卡着周期数在写程序了,已经 ...

呵呵,同感,我也用汇编,感觉8位机有些方面确实很蛋痛.也准备改玩32位机了,还没定好学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没有吧.....觉得C就够直观了吧...直接用指针访问内存的话寄存器控制这部分基本和汇编的可读性差不多  ...

可能你只是考虑了单片机本身,没有考虑外设。
举个例子,比如我向总线写数据,先对***置位,把我要的缓存器打开,然后写数据到总线。如果过程中发现没收到数据,在汇编里我就可以在任一句后插一句把某管脚拉高,在示波器里就可以看到对应的状态,哪句执行了,哪句没执行。C的话一句语句要执行很多步了,这就是我认为的不直观。

网友A:
***是解 码 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解 码 器

懂了....不过用汇编写STM32的资料我见的不太多 可能是因为没太关注的原因
JTAG的在线调试是可以单步执行的 可以按照C的语句单步执行 也可以按照编译出的汇编指令单步执行 比再去置高某个管脚方便的多......
对于要求实时性的监测 可以用变量计数 然后定时进入断点观测.....起码不用示波器....

51没有在线调试功能 调起来比较痛苦 不过好在功能简单 基本问题都能猜得到 STM32还是用在线调试方便点 个人习惯.....
另:貌似STM32是Thumb2指令集 介绍的书应该是有的 可以去找找
我还是用C多一些 因为毕竟32b的机子性能好一些 算法比较多
简单的汇编我还能写写 但是让我用汇编写个***排序、FFT或者牛顿迭代什么的算法....我就头大了....
再比如用C给液晶屏写个菜单很容易 但是用汇编我基本就没思路了.....90后玩汇编的毕竟比较少
不过更高端的DSP另说....DSP上的核心算法绝大多数是用汇编的  这个有特殊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懂了....不过用汇编写STM32的资料我见的不太多 可能是因为没太关注的原因
JTAG的在线调试是可以单步执行 ...

呵呵,是的,各有各的长处,管TFT的那块51我也是用C写的.....别说写菜单了,初始化就已经晕了。
我之所以要说示波器,因为在那个时候根本还不确定是单片机程序问题,还是外部缓存器芯片问题,或者是线路板设计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的,各有各的长处,管TFT的那块51我也是用C写的.....别说写菜单了,初始化就已经晕了。
我之所以 ...

看来我算幸运的 能在实验室蹭逻辑分析仪用 当年调FPGA和DDR内存通信的时候才叫一个绝望......还好有逻分仪
共勉....

网友:
结合别人的源代码学习,其实很简单。

网友(2013-11-17):
怕难学,用arduino,stm的也有,叫maple

网友:
买开发板吧 把开发板带的那些教程练习一遍 之后再系统的学习就成效显著啦 要不根本不理解是什么原理

网友(2014-03-10):
我打算用最新的stm32f429做一个,有人一起写代码么?
qq 355409955

网友G:
其实不难的

网友H:
我认为有单片机基础,学STM32相对简单,我个人这样感觉。。。因为我之前用MSP430和51以及AVR的做过项目,所以感觉上手也快~

网友I:
都是高手啊

网友J(2014-07-15):
我还在吧32当51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