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如何选择黑旋风64涵道所搭配的电调

楼主(2013-09-12):
各位模友大大:      最近入手64涵道的F-15,买来了黑旋风64涵道,花牌14.8V 2200毫安 30C的锂电池,就是配多少安的电调不知道了,40A的会不会有点小啊??以前用40A的好盈电调飞过上面的涵道和电池,怎么飞了3分钟左右,涵道就基本转不动了,下来测下电压,每片还有3.85V,4S就是15.4V,怎么涵道就转不动啦?这个黑旋风的64涵道用11.1V的电池也可以飞呀,11.1V充满了才12.6V,为什么用花牌的电池还有15.4V在空中动力就基本没有啦?但是下来后,可以继续小油门放电到每片3.7V,还可以放好久,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在空中电流太大了,40A的电调发热很厉害,导致动力没有输出了呢?希望有高手给予解答,小弟在这里先谢过各位大大了。

网友:
用60A的吧,

网友:
黑旋风4S的电流我测过 在65A 所以必须60A电调 3S的话 用40A就可以了 还是建议60A电调 可以3S 也可以4S 可快可慢

网友:
改用60A的试试吧

网友:
表示你的电调质量还不错,这么超负荷都没有烧。黑旋风用3S是50A,用4S是60多A。所以用3S也该用60A电调。用4S最好有80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