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450用最小的6通道接收机或卫星。。。

楼主(2013-09-12):
大家知道,JR 和 SPEKTRUM 旧制式的 DSM2 AR6110E 6通道接收机体积是非常小的,装在450机上是绝配。特别是其卫星EA101 可以单独配合VBar、Kbar,而不需要另外的接收机,使得飞机上的连线更少,重量更轻。

就因为DSM2接受机的体积小,安装方便,我舍不得更换其他制式或品牌的遥控器
想了解一下,JR,SPEKTRUM,FUTABA,这3大品牌,其它制式的接收机的体积大小如何,装在450上也同样方便吗?

网友:
spektrum的体积有明显优势.

网友A:
spektrum和jr的dsm2、dsmx卫星是最佳选择其次是ar61系列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ktrum和jr的dsm2、dsmx卫星是最佳选择其次是ar61系列的接收机

嗯,找到了,DSMX 与 DSM2 的接收和卫星一样,体积也是非常小。

请问前辈,DSMX卫星单独接VBAR/KBAR的话,设置软件中的接收机应该选择哪个项目呢?
(不知道卫星SPM9645是11ms还是22ms?)

DSM2:接收AR6115E 和 卫星SPM9645:

网友A:
看你的控里帧速率选的是11ms还是22ms就选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控里帧速率选的是11ms还是22ms就选对应的。

呵呵,谢谢。
控还没买呢,先学习。犹豫DX7S 和 DX8,现用的是D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控里帧速率选的是11ms还是22ms就选对应的。

还请问,这个控里帧速率选的是11ms还是22ms,两者有什么区别,要根据什么来选择呢?

网友:
帧速率代表控向接收机更新数据的快慢。22ms每秒更新50次左右(标准速度),11ms加倍(快)。一般是越快越好。数字舵机可以用11ms或者22ms,模拟舵机只能用2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