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做铁皮船?

楼主(2013-09-12):
请问各位大神做铁皮船要用多少功率的电烙铁,应该怎么悍啊???要用多大的
锡??

网友:
焊锡能焊铁片吗?

网友A:
根据需要选用了各种电铬煞  100W  200W  300W  铬铁头采用紫铜  合金二种

网友:
点焊机比这个好使吧...

网友B:
做来点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来点助焊剂

锡膏可以么?,为什么我用锡膏会更焊不住

网友B:
助焊剂  透明液体  膏是在线路板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需要选用了各种电铬煞  100W  200W  300W  铬铁头采用紫铜  合金二种

我不懂要用多少W的你能给个建议吗?我是用焊八宝粥那种铁皮的。

网友B:
50W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  透明液体  膏是在线路板上用的

松香可以吗?,我这里只有这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W就可以了

我这里已经买了50W了,可是就是焊不了

网友:
不可以的 我最早也用这些  焊不了 后来去问专门做铁皮的师傅才知道的  用棉钎沾助焊涂在铁皮上 多涂几次就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懂要用多少W的你能给个建议吗?我是用焊八宝粥那种铁皮的。

100W以下弯头扁嘴合金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已经买了50W了,可是就是焊不了

温度小了点  焊个点是够了 拉长条焊接温度跟不上

网友:
你可以翻论坛上以前的老帖子,有个师傅做海监船模型的用的就是【马口铁】的露露罐。记得他用的是75W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W以下弯头扁嘴合金头的

100W以上的不行吗,我还打算买500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W以上的不行吗,我还打算买500W的?

500W的电铬铁    焊接露露铁皮  温度太高了  很难控制  铁皮伸缩交大   不意吃锡焊接  除非高手

网友:
40瓦以下可以

网友C(2013-10-12):
刚开始最好找现成的
俺原来也是想自己焊
旧月饼盒、300W烙铁都买好了
后来还是买了现成的
省事

旧铁皮玩具船改蒸汽动力(POP)【丐(改)帮系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325

网友:
顶顶,和楼主一起学习深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最好找现成的
俺原来也是想自己焊
旧月饼盒、300W烙铁都买好了

顶了你的小蒸汽船,非常赞!

网友(2016-11-26):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  透明液体  膏是在线路板上用的

好文,这下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