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机怎么拆解,配图!!(已经搞定)

楼主(2013-09-12):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我拆过,后盖中心位置钻孔,然后从后盖把轴向前面顶出来。

网友B:
怎样也行,后盖和定子怎么拆呢?

网友:
今天下午修理了一个,换了里面的两个轴承。用的时间长了,固定轴承的地方有旷量,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轴承能动,用什么胶固定,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C:
马达貌似是kds老款的,我也有个要换轴和轴承,不知道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