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航模摄影的都用什么插头?XT60 Xt150?

楼主(2013-09-12):
今天一哥们劝我把电池的Xt60全换了,改成XT150。我目测好像论坛 还是用XT60的多
不过我发现XT60时间长了确实里面的金黄色不见了 变成其他黑色东西

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
一看见黑了,必须马上换套新的,你是插头贵还是飞机贵啊!

网友A:
为什么不买好的xt60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好的xt60头呢?!

就算是原装XT60,打火次数多了,照样黑,请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553
■■■典型的XT60插头打火黑化,别让电池插头成为飞行隐患■■■

说到底,AMASS的镀金层质量一般,所以特别容易黑。

网友C:
产品名称:REB 5810 AS (PRO-X5 AS)
应用场合:电池-电调之间连接(双线)
香蕉插规格:5mm
建议适配的硅胶线规格:10AWG
耐电流(持续):180A
耐电流(峰值):200A
香蕉插材质:Class A Cooper C54 Series
护套材质:日本进口的IDEMITSU塑胶原料
镀层:24K黄金 / 3u

网友:
我用XT150,稍微耐用一点

网友D:
还是用双插头吧  一个就给打火 一个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原装XT60,打火次数多了,照样黑,请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 ...

帖子拜读过,打火是变黑主要原因,和质量、使用习惯及技巧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双插头吧  一个就给打火 一个正常用

对头

网友:
S800的话· 果断换上XT90 ··防插反··防对插··重量轻··好焊接··通风槽散热设计  ···200-300起落强制性更换 ··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E:
                     用什么插头无所谓,而是因为打火造成插头积碳,这个才是隐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553

                                 这位哥们写的不错建议认真阅读。(图文并貌)

网友:
影响肯定大,至于解决方法,我觉得你们都想偏了,不偏的也复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插头无所谓,而是因为打火造成插头积碳,这个才是隐患。

           http:/ ...

用什么插头很有所谓 ···在户外高强度拍摄过程中···人容易疲惫 分神 助手低级错误等问题·····要是选用会插反··或并联时电池可以对插的 插头··那么恭喜你 只要低级一次 当天拍摄立马叫停N小时或者直接下课! 再有插头在合理范围内电流最大化 就S800来举例 持续电流在60-80A上下··峰值可以过100A··  使用XT60的话 长期超负荷高温 也是加速氧化的原因  ··选用XT150 有点浪费··也偏重了··别小看几克··重量是那里几克这里几克的累计出来的···而且XT150也存在插反 对插的安全隐患··所以S800 用XT 90相对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插头很有所谓 ···在户外高强度拍摄过程中···人容易疲惫 分神 助手低级错误等问题·····要 ...

XT90我没用过,不过XT60和XT150的镀金层都不怎么样,感觉非常容易变黑,XT60甚至30次拔插就已经黑了一整片了。

如果用XT90,我觉得200次也是太多了,估计100次就要评估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品名称:REB 5810 AS (PRO-X5 AS)
应用场合:电池-电调之间连接(双线)
...

这个确实好用!!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90我没用过,不过XT60和XT150的镀金层都不怎么样,感觉非常容易变黑,XT60甚至30次拔插就已经黑了一整片 ...

我做事不是用猜的··上个月就快200个起落了· XT 90在八旋翼上(电流更大)··使用正常··发黑部位还只停留在起始接触位置!插插头 速度要快  不要拖泥带水 !

网友:
打火这个事情,我发现如果先插红色,再插黑色,那打火就小一些,反过来就会大一些。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