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LITE问题,求教啊

楼主(2013-09-12):
装的蝗虫机架用的XXD2212,天行者40A,用的哪吒LITE飞控,在低飞的时候哪吒真心给力啊,相当稳定,可是为啥一爬高了,到距地面30米左右之后就很不稳定会摇摇晃晃的很厉害,有几次我都担心会炸鸡,但是只要下降到距离地面1米左右的位置又好了,各种稳定无压力,求教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1 蝗虫机架抗风性能不好,所以高空风大易晃动。2 飞控感度还需要慢慢在调试一下。

网友B:
風大的關係吧!但是你低空反而比較穩~跟我f450相反了~

网友C:
应该是上面有风吧

网友:
资料不全。什么桨。上图分析

网友D:
感度低了。一项一项试着加加感度。

网友E:
感度应该有问题 高空 你动力大 你用x通道上天调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