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的技术人员一个问题,请听题

楼主(2013-09-12):
我想知道IOSD回传的数据离返航点的距离是在空中与地面的直线距离还是飞行器垂直地面之间后的直线距离?

网友A:
是水平距离和垂直高度
不是两点之间连线的长度

网友B:
试飞一下就知道了,返航点起飞垂直上升距离没变,

楼主:
飞了N次了,一直就没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C:
gps記錄後 飛行器離記錄點 直線距離+離地高

网友D:
其实可以算出实际距离显示的,更直观

网友E:
距通电后记录返航点的水平距离和垂直高度

网友F:
还真没研究过这问题。看来只是垂直高度,是吗?

网友G:
飞行器垂直地面之间后的直线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