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俯电机乱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2):
前些天买了一个两轴无刷
电机
,刷的是毛子2.0版本,今天通电测试,结果仰俯老是乱动,还有震动感就好像“跳蛋”似得。横滚反应也不是很大,偶尔能平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各位大神们快帮帮我吧。很急的样子

网友A:
我也初试,看看重心对否?有线刮蹭?校正传感器?最后只有找商家解决了。
震动感肯定是功率或感度不合适,慢慢修改参数试试。

网友B:
最好是先上图和你的参数才好解答你的问题。

楼主:
明天我在把图发上来,云台在单位呢

楼主:
安装调参遇到问题了,java总是安不上,提示为“*****停止安装”

网友C:
校准传感器

楼主:
调参安装上了,能打开,但是连接不上(1、2)两个都试了,就是连接不上。还有传感器怎么校准啊?我刚接触无刷云台还不会用。

网友C:
必须打开调参软件,联通Com口后才能传感器校准。

网友D:
没有校准吧!

楼主:
发回去帮我调的,自己还是不太明白。以后真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E:
个人感觉 没有经验的朋友玩这些云台还是买调试好的 自己不懂折腾出来也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