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SU34的进来看看,重心在哪啊?

楼主(2013-09-12):
论坛里好多老手都飞过SU34,请问一下重心在哪啊,帮我标一下,我的说明书找不到了,跪求好心人。

网友:
虽然没玩过 但是这架飞机真心太毒了```顶一下``

网友A:
要是我,肯定把尾巴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肯定把尾巴剪短

不装更好

网友B:
现在感觉这飞机好小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感觉这飞机好小 哈哈

哈哈,这是我飞的最大的飞机了,车里都快放不下了,再大就要换车了

网友C:
你的电池如果400克左右 就放在电池仓靠前的位置 会正好
如果电池只有350克 那要在机头配重  可以用魔术带将硬币粘上去 大概4块一元硬币
su34一旦头轻将发飘 头明显上扬 甚至导致飞机无法操作
宁愿头重也不要头轻

网友:
机翼3分之一处。重心不是很敏感。好飞的机子,注意矢量喷口可能需要调整

网友:
怎么样调整得看你实际飞行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如果400克左右 就放在电池仓靠前的位置 会正好
如果电池只有350克 那要在机头配重  可以用魔 ...

我用的4S 4200mah 25C电池413g,双好盈80A电调加起来124g,我估计头部偏重了,又找不到说明书,不知道厂家建议的重心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4S 4200mah 25C电池413g,双好盈80A电调加起来124g,我估计头部偏重了,又找不到说明书,不知道厂 ...

你这样搭配正好啊  按照我的来 不会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搭配正好啊  按照我的来 不会错

4200 的电池刚好。如果是金属涵道。头可能还会轻。塑料涵道正好。这机好飞,重心前后、差个2-3cm都表示无压力

网友D:
建议LZ。改起落架。双70涵道。6S 3300电池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LZ。改起落架。双70涵道。6S 3300电池才是王道。

后起落架一侧的老是会趴窝,自己就收回去了,我想换成蜗杆的或者干脆注胶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00 的电池刚好。如果是金属涵道。头可能还会轻。塑料涵道正好。这机好飞,重心前后、差个2-3cm都表示无 ...

我是塑料涵道,64mm黑旋风,对了,是不是正反桨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肯定把尾巴剪短

为何要剪掉尾椎?

网友F:
SU34的重心从副翼顶端起96MM处,我的改用70mm 10叶涵道,6S  2600MAH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要剪掉尾椎?

难看哇,那么长,搞的跟黑人那玩意似的

网友G:
不管配置如何,重心只有一个地方,注意矢量喷口要平不要上下微翘

网友H:
楼主没有说明书的话可以联系我发电子档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4200 的电池刚好。如果是金属涵道。头可能还会轻。塑料涵道正好。这机好飞,重心前后、差个2-3cm都表示无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管配置如何,重心只有一个地方,注意矢量喷口要平不要上下微翘

多谢前辈标出重心,怎么看矢量不上下微翘呢,有什么诀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SU34的重心从副翼顶端起96MM处,我的改用70mm 10叶涵道,6S  2600MAH .

多谢,想问一下正反桨的问题,双发的是不是正反桨关系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有说明书的话可以联系我发电子档给你

发一份给我吧,757430875@qq.com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4S 4200mah 25C电池413g,双好盈80A电调加起来124g,我估计头部偏重了,又找不到说明书,不知道厂 ...

你用原厂涵道和KV3500的原厂电机,把4200的电池放最前面,会有点点头重,可以放心起飞了,只是会要调一点拉杆微调才能平飞,这架飞机头重一点才好飞,根本不用这么好的电调,原厂电机40A电调足已,反正飞得不会快,非常的飘,做动作到是很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想问一下正反桨的问题,双发的是不是正反桨关系大么?

正反桨在这飞机上没实际意义,说明书你可以问飞翼官方淘宝店客服要地址,自己可以去下载,如果飞场跑道有小石子,这架飞机一定要在底部进气口,最好在前进气口加砂窗布,这架飞机桨特容易被打了

网友:
前面和底部都加砂布建议把底部进气口折大后再加砂窗布

网友I:
底部砂窗布记得加在里面漂亮些,后起落架腿建议更换为飞翼出品的F35钢丝后腿才结实可靠,切记不能使用原装收放结构,那个设计太蛋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有说明书的话可以联系我发电子档给你

飞翼的服务真是到位,这个得大力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底部砂窗布记得加在里面漂亮些,后起落架腿建议更换为飞翼出品的F35钢丝后腿才结实可靠,切记不能使用原装收 ...

嗯,F35的已经买了,纱窗布的问题多谢了

网友:
对                   字数 字数你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标出重心,怎么看矢量不上下微翘呢,有什么诀窍吗?

喷口位置上面有白线记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想问一下正反桨的问题,双发的是不是正反桨关系大么?

SU34用70MM的10桨,我的不用反桨,二个都是正桨,双发关系不大.推力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SU34用70MM的10桨,我的不用反桨,二个都是正桨,双发关系不大.推力很好.

你们怎么改的70,我64的放进去都盖不上了,是那砂纸打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怎么改的70,我64的放进去都盖不上了,是那砂纸打磨的吗

你可以看下小木偶在论坛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0799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标出重心,怎么看矢量不上下微翘呢,有什么诀窍吗?

仔细看矢量喷口,上边和左边都有一个出厂的印记,按那个对齐便好

网友J:
楼上的打错了吧,不是副翼,应该是机翼。在机翼粘接线前端向后测量96mm即为重心。

另有方便测量方法:机身中部有两个装饰性方块,按图连接两条线,向前测量5cm,即是重心。重心可以前移,但不可再向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打错了吧,不是副翼,应该是机翼。在机翼粘接线前端向后测量96mm即为重心。

另有方便测量方法:机 ...

非常感谢,说的说的很具体,画的很明了

网友(2014-09-28):
有 SU34  的中文说明书的朋友,可否发一份给我啊,lasajiang@126.com  ,非常感谢!

网友:
重心不好整...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有说明书的话可以联系我发电子档给你

发一份给我,谢谢   1287173515@qq.com

网友:
这飞机漂亮,尤其那个粗又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