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给位大神帮我分析分析 正常不?

楼主(2013-09-12):
求给位大神帮我分析分析  正常不?        配置如下
  XXD马达 1000KV   4个
  中特威30A蓝皮电调   4个
  Z550机架 矮脚架版  1套
  MMC10飞控 一个
  天地飞7通 一套
  狮子 4200mH电池
介绍完了配置就该说问题了
  起飞重量1200g    续航时间只有7分多钟      这个时间正常吗? 就练习悬停 由于技术不好不干飞高飞远。 电池是新买的 今天第一次用,报警后降落JJ看电压3.74V   但等一会电压又回到3.8几V  这个电池有问题吗?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小弟在这不慎感激     顺便提醒下各位在大家准备出门飞的时候最好检查下机器  看看有没有问题,我今天无意中发现 XXD马达轴容易松,一检查就发现有两个马达轴是松的,不然今天就悲剧了

网友A:
XXD电机最好别用,你把电机拆开去转轴承,肯定已经生沙了。
飞行检查,每次落地都要检查。上天的东西不能马虎。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电机最好别用,你把电机拆开去转轴承,肯定已经生沙了。
飞行检查,每次落地都要检查。上天的东西不能马 ...

就是   我也不怎么敢用XXD了   干脆换朗宇2216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我也不怎么敢用XXD了   干脆换朗宇2216去

我换4006了。2216我也有,飞下来滚烫,我索性装船上去用了。加个水翼100码。撞墙直接粉碎。

网友B:
7分钟算正常,不改变配置想提高飞行时间多做做平衡和调参!能提高个一两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4006了。2216我也有,飞下来滚烫,我索性装船上去用了。加个水翼100码。撞墙直接粉碎。

4006还不错,但机芯是铝的,也是软了一点。

网友C:
桨和电机的匹配也会影响 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和电机的匹配也会影响 飞行时间

桨是1047的                     4200mH 只能飞7分钟  怎么想都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分钟算正常,不改变配置想提高飞行时间多做做平衡和调参!能提高个一两分钟。

正常?看别人的JJ  2200mH都是7  8分钟   4200mH最少都是10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