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DFC 旋翼头虚位

楼主(2013-09-12):
几年没买新的亚拓了, 前不久店家打折就入了个500PDFC,昨天开装, 不过发现旋翼头大桨夹和中联间在主轴螺丝都锁紧的情况下还有几丝的虚位,应该说问题不大, 不过和我以前装机对带止推轴承的大桨夹都很紧的印象不太一样, 想问下这是否正常

网友:
右边的骚机

500是我最喜欢的亚拓机型了。。。

网友:
我的500DFC也有点虚位,飞了50个起落了,没有问题。虚位也没有进一步变大。

网友:
我的也有点,但没你们那么严重,主要是因为亚拓这款飞机的O圈太硬了,横轴螺丝拧到底要正正好好,这种精度可能达不到,以前软的O圈都是靠O圈稍微压紧一点来满足的!

楼主:
查了下, 确实不算个例, 我就先不管了,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