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奇RS-380SH-5025配合“豹2”小直径驱动轮

楼主(2013-09-12):
7.5V  33500转   1.30A配合“豹2”小直径驱动轮车速希望接近实车同意比速度。

偶家“豹2”只跑平坦沙地,所以对扭力要求不高。

玩越野偶还有385电机的“虎1”

网友A:
恒龙的豹2.......减速比1:37.......电机达到15000到17000转左右就是真车比例速度了,如果你选的电机真能发挥出那个3万多转速,就是超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的豹2.......减速比1:37.......电机达到15000到17000转左右就是真车比例速度了,如果你选的电机真能 ...

豹2车速是72公里,上RS380后有那个感觉就行。

网友:
路过帮顶顶!!————你肯定没有见过这么标准的十五字

网友:
現代坦克要快才有感覺. 5025速度快, 也不是完全沒扭力, 但要注意耗電量及電機發熱量. 波箱順暢履帶稍鬆, 可以發揮出他的效能.
注: 這台是4號吧....

网友B:
是3号吧,场地很好啊,拉一队人马过去就是北非战场了。

网友:
梦中才会出现的场地 北非ing,我家楼下修路 现在只有城市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3号吧,场地很好啊,拉一队人马过去就是北非战场了。

3號?4號? 其實沒差. 但是要越野坡, 三四號也是不錯, 車身高, 前驅, 炮短, 硬避震, 但重心有點高, 甩尾容易翻車, 本身就是高機動型.
豹2上斜不能上斜度太大的, 地型太起伏的不行, 不然就是爬不上, 尺寸及設計影響機動性不怎麼好, 爬坡時炮管直插沙堆, 時有發生.....
國外要付鈔的那種坦克場地,  也是這種地型, 有沙有水有破樓, 樓主免費坐擁萬里黃沙, 不亦樂乎. 換了5025, 應該是飛坡不是爬坡, 15-20度坡, 全速, 飛距離1米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恒龙的豹2.......减速比1:37.......电机达到15000到17000转左右就是真车比例速度了,如果你选的电机真能 ...

坦克的比例速度是怎么算的?我只知道船模的比例速度, V(模型)=V(实船)/√(L模型/L实船)= V实船/√M,M即模型比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坦克的比例速度是怎么算的?我只知道船模的比例速度

除以比例即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以比例即可啊

比例速度不是简单的除以比例就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例速度不是简单的除以比例就是了吧

速度,长度都是直接除以比例,只有重量和体积不是

网友B:
我觉得动态仿真的话比例也要开方的,这样跳跃起伏的姿态才能跟车体成比例,比如实车飞了一个车身的长度,而模型要飞出一个车身的长度的话速度要按开方的来算的,这样拍摄下来的影像慢放了才能跟真实的相似。要是直接除以比例的话飞坡速度才有2-3km,感觉不是飞坡而是掉坡,不过算开方的话16的坦克越野要7-10km的时速才能跟实车相仿,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动态仿真的话比例也要开方的,这样跳跃起伏的姿态才能跟车体成比例,比如实车飞了一个车身的长度,而 ...

其实只要驱动轮转速和真车一样就行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头像很有意思!

网友D:
这5025电机能比395扭力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动态仿真的话比例也要开方的,这样跳跃起伏的姿态才能跟车体成比例,比如实车飞了一个车身的长度,而 ...

真車應該算推重比, 坦克真車即使開個80也不能飛車, 真車是鋼鐵造成, 恆龍是全塑的, 怎麼可以相提并論呢, 對不?

网友:
场地不错  是不是2桥周围的江滩/? 坦克压过的痕迹很有感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5025电机能比395扭力高吗?

其實395, 380只是電機尺寸.
真正影響電機能力的是製造技術, 組裝, 材料, 線圈大小及比例對不對等等.
395尺寸比380大, 理應是可以在速度或扭力或省電三方面上提供更大效能, 但不能因尺寸一概而論的.
線圈數掌握所有成份, 組裝及設計也是重點.

你問這5025跟395比, 哪個扭力高, 如果為正常世界級電機廠出產的395, 那應該是395. 395主要將電力轉化為扭力. 而
380本身為速度型居多, 5025本來是設計為全速度型, 但扭力也有110G/CM, 比一般省電型及山寨工廠的扭力型電機強.

5025就是線圈大小及圈數.

恆龍原廠電機為三無型, 無速無扭不省電, 但價格極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395, 380只是電機尺寸.
真正影響電機能力的是製造技術, 組裝, 材料, 線圈大小及比例對不對等等.
39 ...

那些牌子的395比较好 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