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几个提高加工效率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3-09-12):
考虑了几个提高加工效率的方案
1. 用上下双步进电机带动z轴通常在z轴的加速度和速度都相对较低,g83钻深孔或做图案的时候非常耗时,因为常用步进控制器能提供的电流就3a,常用电机就57大小,很难进一步提高力矩,而且配重的话通常没有必要,反而会降低钻孔的力度。用2个最大号的步进上下对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达到和xy轴同样的加速度和速度。
2。不要贪大,机器做大了完全用不上,反而大幅增加成本和降低加工效率。比如说z轴做得太长的话,就算用更粗的轴也是很容易震机,震机严重影响加工效率。另外机器做大很难密封,假若能把密封做好的话,就算深夜里做加工,左邻右舍也听不见。
3. 一定要上电主轴,2-3w转高速主轴能大幅提高加工速度。
4。用双主轴,电主轴一旦碰到低速大力矩的情况,等于废品。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大号步进电机同步带变速带动无动力主轴,应用于200转以下的情况,比如攻丝,用大钻头的情况
5。应该使主轴和机身绝缘,这样可以对刀工作简化,不用对刀块和寻边器也能测得工件位置。

还有的话大家补充。。。

网友:
没什么一定不一定的,每个人情况不同,要求不同。我深夜加工,如果用大功率电主轴,早被人报警了

网友:
是分享心得

第一点是不是电机或者驱动选错型了

网友:
铣钢用高速还是低速?

网友:
大师啊,新手的我就是不知道如何选电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