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求便宜的六旋翼配置

楼主(2013-09-12):
本人六旋翼新手,想装一架便宜的六旋翼练手,请问有没有高手能说一下配置,最好是全套组装好就能飞的的,价格在1000到2000之间吧,还请老鸟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飞着玩,不载重可以实现。

网友:
这价格,只能是MINY六旋翼了

网友A:
XXD电机X6=45X6,电调天行者40A X6=65X6,机架200差不多,飞控便宜的兔子2好了580,遥控器DX10的800差不多,电池4S的电池大概200加杂七杂八的100,你自己算一下要多少,有什么少的楼下补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XD电机X6=45X6,电调天行者40A X6=65X6,机架200差不多,飞控便宜的兔子2好了580,遥控器DX10的800差不多, ...

xxd 2212*6  40*6 =240  好盈天行者20A *6=39*6=234 机架切木头的  激光切割代工 100元以内  飞控最便宜的kk50元  遥控器最便宜的4通控  电池3s的只能   楼上说的天行者根本不支持4s电。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都太贵。海宝c2828*6   28*6=168, SimonK程序电调*6  33*6=198,  仿dji550  100,MWC Mega 2560 飞控海盗 128,华科尔 7通遥控器 DEVO 7E 245

168+198+100+128+245=839元,多便宜啊,6旋翼,高端大气上档次,开源,大品牌,7通遥控器,才83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都太贵。海宝c2828*6   28*6=168, SimonK程序电调*6  33*6=198,  仿dji550  100,MWC Mega ...

补充,xx舞3s 11.1V2200MAH25C电池,58元
839+58=89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都太贵。海宝c2828*6   28*6=168, SimonK程序电调*6  33*6=198,  仿dji550  100,MWC Mega ...

这配置不错,等着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都太贵。海宝c2828*6   28*6=168, SimonK程序电调*6  33*6=198,  仿dji550  100,MWC Mega ...

那电池用什么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d 2212*6  40*6 =240  好盈天行者20A *6=39*6=234 机架切木头的  激光切割代工 100元以内  飞控最便宜的 ...

内容六十多的天行者40A支持4S的,五十多的不支持~不信淘宝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xd 2212*6  40*6 =240  好盈天行者20A *6=39*6=234 机架切木头的  激光切割代工 100元以内  飞控最便宜的 ...

内容⊙﹏⊙……KK飞控?你想搞死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KK飞控?你想搞死LZ?

kk没自稳  练技术。。一个起落换一次桨。。。    他这个价钱买不到到手就飞的傻瓜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