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乱跳详细 附多视频 VB日志

楼主(2013-09-12):
求机子问题原因  当地模友反应K8出现问题!求解答

上为K8日志
Channel 4 actively recived a Signal that is out of the specified Signal range of 0.8ms..2.2ms. These Signals are ignored,but point to a serious probiem with the configuration.Make sure you never leavethe valid signal range os the inputs. lnvalid inputs will trigger the missing signal error as well,because there is no usable signal anymore.This has to be done in this way,because bad connections tend to create invalid signals because of glitches.
百度翻译
4频道接收信号是积极的2.2ms 0.8ms ..指定的信号范围。这些信号被忽略,但点与配置一个严重的问题。确保你不会离开有效范围的输入信号系统。lnvalid输入触发信号误差和遗漏,因为没有可用的信号了。这必须这样做,因为连接不良会造成无效信号因故障。

1分40秒差点炸鸡了!

网友:
帮顶,虽然用V8,但没研究过日记

网友A:
明显是你的飞机震动太大了,设备不说,K8设置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B:
三宝也发技术贴了,二宝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你的飞机震动太大了,设备不说,K8设置可能也有问题

飞机震动和以前一样!第2个视频可以看到3D模式下脚架都不会动一下!排查了很久没有发现毛病。上星期天正常飞4电后 逐渐出现的毛病 一次比一次厉害!我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宝也发技术贴了,二宝顶上。

二宝这时候才顶 ,明显不够速度涩

网友C:
从第二个视频看,基本和震动无关,把舵机换着接下,看是不是还抖,还是同一个通道的舵机抖,那应该是陀螺问题,同一个舵机抖,那就是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第二个视频看,基本和震动无关,把舵机换着接下,看是不是还抖,还是同一个通道的舵机抖,那应该是陀螺问 ...

舵机检查了!完好,并非舵机抖动,好像是设备控制他动一样  不是单个动  2个舵机动得很规律。

网友C:
你那v8是正品还是仿的,仿的有抖舵的问题

网友A:
先换舵机试试,震动不是肉眼看的,要从软件里面查看震动值,一般450震动值悬停不超过1000,3D暴力飞行也不会超过2000,如果这个范围内还是翻那么还要看VBEAR的软件里面遥控器中立点是不是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v8是正品还是仿的,仿的有抖舵的问题

这个是防的K8!

网友:
如果是山寨v8,会有各种蛋痛和不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舵机试试,震动不是肉眼看的,要从软件里面查看震动值,一般450震动值悬停不超过1000,3D暴力飞行也不会 ...

震动值是否看这里?
  遥控器螺距的中立点不正确·,因为以前正负螺距差太大  正为12度  负有13度 我就把遥控器上负螺距-小  值为89  这样中立点没变,正负螺距都为12度了 不知道这样是否影响·  我以前也都是这样 未出现过状况

网友:
震动值是在这里,但是每次飞行后不要给飞机拔电插上软件就可以看到,还有你这么说,你的遥控和机械也有没调试好的地方,差值没这么大

网友:
顶起没道理

网友:
震动过大了吧

网友:
这个日志里的警告和震动毛关系都没有。写的很清楚,给3轴的第4通道的信号超出了正常范围。查下你的4通道是什么通道,接收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
震动问题,之前收了架飞机 也这样 高速十字盘 抖动 尾巴配重调节 尾管轴承 主轴承有虚伪也会引起震动 全部换掉后 一切正常 很稳。

网友:
我是第二通道~
不过我没有乱跳、。。。。
我也想知道我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会不会是最简单的 震动引起舵机插头接触不良的问题,我的450是升降舵机乱跳,最后把舵机线重新梳理了一边就好了,不过现在还是不敢去飞,因为飞机震动的问题还没修好!

网友:
不可能是接收问题,玩了怎么久才出现,我的450自从换了 马达,震动也大了,刚开始没事,后面看了楼主的视屏第二天出现类似的问题!真是晴空霹雳,躺着也中枪啊!希望 中山兄看了别中枪,中大炮。

网友:
说是输入信号超过正常范围,换个接收机试试

网友D:
三宝,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你需要换真品v8

网友:
LZ这是不是三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宝,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你需要换真品v8

咱穷 你小老板当起·买正品VB,1000多大洋啊····

网友:
楼主~~我个人遇到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一共两次,好心的模友和我说的问题我都试过了还是没有解决~最后我自己发现居然是我绑舵机线的扎带过紧~舵机线破皮了然后就抖了~您是不是也要仔细检查一下~如果没有以上情况~您直接跳过~

网友:
我的都没用了

网友(2014-02-26):
这种情况没见过,不过我的振动值都是2700以上,照样飞!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 了吗?我刚入了一K8试机时也出现这种情况,普通航线还可以 ,一开3D就跳舵  一直找不到原因 ,郁闷

网友E:
请问我买的168元牛屎k8有飞行日志功能吗?如有怎样才能调出来看到?

网友(2014-03-30):
老金说的对,我就是这个问题,换了一圈最后才发现是接受原因,你换个接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我买的168元牛屎k8有飞行日志功能吗?如有怎样才能调出来看到?

有的

网友(2014-05-27):
接触不良

网友:
哈哈,你这个视频太搞笑了~